[有问必答] beep()能播放一段旋律吗?

楼主(2016-01-14):
按照armfly的写法, Beep是采用修改全局变量+定时线程去轮询变量播音的, 但是如果要播一段小曲子, 不是简单ton ton ton, 有办法吗?

用操作系统就比较好解决这个问题, 我只需要为声音开一个线程, 需要播放就触发一下, 曲子的旋律采用一个数组保存然后挨个元素播放.

网友:
是不是有个DMA PWM方式,看看是否有搞头。通过DMA给PWM送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个DMA PWM方式,看看是否有搞头。通过DMA给PWM送数据。

有这个模式.
我弄一个二维数组, 存放声音频率和维持的时钟数(ms), 还是用armfly的写法, 有个定时线程去解析这个数组并改变PWM, 应该就可以放一段音乐了. 主要就是二维数组可能放旋律会方便点吧, 其他跟你的代码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个模式.
我弄一个二维数组, 存放声音频率和维持的时钟数(ms), 还是用armfly的写法, 有个定时线程去解析这个数组并改变PWM, 应该就可以放一段音乐了. 主要就是二维数组可能放旋律会方便点吧, 其他跟你的代码差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