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 ucgui画矩形边框问题

楼主(2016-01-14):
请教一下GUI_SetPenSize(40);             //画笔大小 GUI_DrawRect(45,150, 420, 200);      //画矩形
为什么画出来的矩形还是那么细呢,画笔没有变为40?
还请赐教,谢谢 @eric2013

网友:
7.4 画笔大小
画笔大小决定以下矢量绘制操作的厚度:
• GUI_DrawPoint()
• GUI_DrawLine()
• GUI_DrawLineRel()
• GUI_DrawLineTo()
• GUI_DrawPolyLine()
• GUI_DrawPolygon()
• GUI_DrawEllipse()
• GUI_DrawArc()
请注意,无法合并画笔大小 >1 的线条样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 画笔大小
画笔大小决定以下矢量绘制操作的厚度:
• GUI_DrawPoint()
• GUI_DrawLine()
• GUI_DrawLineRel()
.......

你是说GUI_DrawLine()这个函数不能用大于1的画笔画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GUI_DrawLine()这个函数不能用大于1的画笔画是吗??

对,当前只有以下函数才可以。设置宽度,那些函数支持在emWin手册上面有说。
GUI_DrawPoint()
• GUI_DrawLine()
• GUI_DrawLineRel()
• GUI_DrawLineTo()
• GUI_DrawPolyLine()
• GUI_DrawPolygon()
• GUI_DrawEllipse()
• GUI_DrawA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