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V5板子上RTX的tickless低功耗模式有bug,已经找到原因

楼主(2016-01-14):
RTX的tickless使用的是停机模式,而停机模式使用的是RTC的唤醒中断进行唤醒。
-------------------------------------------------------------------------------------------------------
其中EXTI 线 22 连接到 RTC 唤醒事件,将EXTI 22配置是事件模式是有问题的,会造成无法正常进入
停机模式,现在将其修改为中断方式,进入停机模式使用指令__WFI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另外提供了两个宏定义:

#define RTC_CLOCK_SOURCE_LSE
#define RTC_CLOCK_SOURCE_LSI

方便用户选择RTC的时钟源。
------------------------------------------------------------------------------------------------------
明天专门更新下V5网盘里面的这个例子。

网友(2016-10-26):
那V4的呢?也是使用WF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V4的呢?也是使用WFE

V4暂时无需修改。

网友B(2019-05-22):
请教个问题:STM32F407的板子,教程中RTX实现Tickless的代码框架中的第5步
/* 第 5 步: 系统从低功耗模式唤醒,调整系统实际处于低功耗状态的时钟节拍个数*/
/* Adjust actual sleep time (in case of any event) */
sleep = ...

我的系统唤醒方式有RTC唤醒中断唤醒和外部IO口中断唤醒,当系统进入低功耗模式,RTC唤醒时间还没有到,这时外部IO中断将系统唤醒了,这个sleep该怎么计算呢?貌似RTC唤醒定时器的计数值对用户是不可见的,没法知道IO唤醒时系统已经休眠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个问题:STM32F407的板子,教程中RTX实现Tickless的代码框架中的第5步
我的系统唤醒方式有RTC唤醒中断 ...

这个的想办法获取下RTC已经运行的时间了,要不没法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的想办法获取下RTC已经运行的时间了,要不没法改。

有办法了,可以利用亚秒寄存器

网友(2019-09-24):
MARK.就是此处了。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