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F429使用32位SDRAM刷800*480分辨率,16位色位图仅需15ms,比F407使用SRAM的100ms强

楼主(2016-01-15):
实际在V5和V6开发板上面进行测试:
1. F429使用32位SDRAM刷800*480分辨率,16位色流位图仅需15ms,而F407+RA8875+SRAM刷同样的图得需要100ms左右。
   这个速度已经相当的给力。
2. 近期正在谋划F429的综合Demo设计,充分展现F429的emWin性能。

网友:
位图数据是从哪里读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图数据是从哪里读取的?

JEPG解码后写到SDRAM即可。

网友:
JPEG->解码->全局数组->复制->SDRAM 这样吗?如果只计"复制"的时间是不准确的吧?因为有cache,CPU复制不是真正的每个数据都复制的,复制之前需要清cache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JPEG->解码->全局数组->复制->SDRAM 这样吗?如果只计"复制"的时间是不准确的吧?因为有cache,CPU复制不是真正的每个数据都复制的,复制之前需要清cache才行。

你想多了,F429哪来的cache。
这个是通过emWin实现解码后直接写到SDRAM中,注意,这部分SDRAM不是显存SDRAM。需要这两部分SDRAM做复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想多了,F429哪来的cache。
这个是通过emWin实现解码后直接写到SDRAM中,注意,这部分SDRAM不是显存SDRAM。需要这两部分SDRAM做复制的。

网友:
也就是说:比如有几幅图片存在外部FLASH中,上电后,通过emwin解码后写入SDRAM当显示时候SDRAM地址复制,这样显示时间就是15MS,我这样的理解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说:比如有几幅图片存在外部FLASH中,上电后,通过emwin解码后写入SDRAM当显示时候SDRAM地址复制,这样显示时间就是15MS,我这样的理解对不?

对,其实底层是通过DMA2D进行复制。

网友(2016-02-16):
想請問是如何把圖片解碼後寫到SDRAM裡面?
最近在搞這個一直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請問是如何把圖片解碼後寫到SDRAM裡面?
最近在搞這個一直搞不定

我这里是转换成了RGB565格式。
/* 第1步:绘制桌面窗口的背景图片 ------------------------------------------*/
    hMempic = GUI_MEMDEV_CreateFixed(0,
                                     0,
                                     LCD_GetXSize(),
                                     LCD_GetYSize(),
                                     GUI_MEMDEV_HASTRANS,
                                     GUI_MEMDEV_APILIST_16,
                                     GUICC_M565);
    GUI_MEMDEV_Select(hMempic);
    GUI_JPEG_Draw(_acbkpic, sizeof(_acbkpic), 0, 0);
    GUI_MEMDEV_Select(0);

使用的时候调用
GUI_MEMDEV_WriteAt(hMempic,0,0);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是转换成了RGB565格式。
/* 第1步:绘制桌面窗口的背景图片 ------------------------------------------*/
    hMempic = GUI_MEMDEV_CreateFixed(0,
& ..

你好,目前圖片可以顯示了,但是在正常顯示前會閃爍三到四次,想請問是否我在GUIConf.c的設定有誤?剛踏入這塊看過很多您的文章了還請指點一下謝謝~~
還是能提供顯示桌面的源碼嗎?萬分感激!
#define GUI_BUFFER_IN_EXT_RAM                  //comment this to run from internal RAM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 *  150)        //was 1024*150
#ifdef GUI_BUFFER_IN_EXT_RAM
#define GUI_BUFFER_ADDRESS  0xC0100000  //is first free space after last buffer ending = Nlayers*LAYER_BYTES see LCD conf
#endif

/*********************************************************************
*
*       Public code
*
**********************************************************************
*/
/*********************************************************************
*
*       GUI_X_Config
*
* Purpose:
*   Called during the initialization process in order to set up the
*   available memory for the GUI.
*/
void GUI_X_Config(void) {
    //
    // 32 bit aligned memory area
    //

    #ifdef GUI_BUFFER_IN_EXT_RAM
        static U32 aMemory[GUI_NUMBYTES / 4]__attribute__((at(GUI_BUFFER_ADDRESS)));
    #else
        static U32 aMemory[GUI_NUMBYTES / 4];
    #endif
    //
    // Assign memory to emWin
    //
    GUI_ALLOC_AssignMemory(aMemory, GUI_NUMBYTES);
    //
    // Set default font
    //
    GUI_SetDefaultFont(GUI_FONT_6X8);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目前圖片可以顯示了,但是在正常顯示前會閃爍三到四次,想請問是否我在GUIConf.c的設定有誤?剛踏入這塊看過很多您的文章了還請指點一下謝謝~~
還是能提供顯示桌面的源碼嗎?萬分感激!
#define GUI_BUFFER_IN_EXT_RAM        &nbs ..

动态内存可以使用外部SDRAM,搞得大一些,最好除了显存以外的空间都作为emWin动态内存。

网友:
你好,那是我在這邊的設定有錯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动态内存可以使用外部SDRAM,搞得大一些,最好除了显存以外的空间都作为emWin动态内存。

找到問題已經解決了,已把外部sdram設定好,再次感謝^_^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到問題已經解決了,已把外部sdram設定好,再次感謝^_^


网友(2016-11-27):
敢问硬汉大哥,店里的10寸屏涮图用种方法有多快,能用于实际项目不?我想买个

网友:
敢问硬汉大哥,店里的10寸屏涮图用这种方法有多快,能用于实际项目不?我想买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敢问硬汉大哥,店里的10寸屏涮图用这种方法有多快,能用于实际项目不?我想买个

你说的是那个RA8876的10.1寸屏吗,那个屏我没有用过。

网友:
@eric2013老大帮忙解答一下以下两个问题
V6-512_STemWin实验_2D图形库之流位图绘制(RTOS)例程
     1、  把emwin初始化
    GUI_Init(); 函数 放到 开始任务里面(也就是bsp_Init(); 之后或者BSP_Tick_Init();  之后) 图片不显示是原因?
   2、显示图之前图片短时乱码(上传了小视频 VID20161128110345.zip (6.28 MB, 下载次数: 71) )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eric2013老大帮忙解答一下以下两个问题
V6-512_STemWin实验_2D图形库之流位图绘制(RTOS)例程
     1、  把emwin初始化
GUI_Init(); 函数 放到 开始任务里面(也就是bsp_Init(); 之后或者BSP_Tick_Init();  之 ..

不太清楚你的是什么回事,帮顶。

网友:
@eric2013    谢谢你。不管是不是客户都有问必答,这才叫技术支持。其他家多数都是样子,问了也是白问和没有技术支持一样。emwin 2.0 里面  LCDConf_Lin_Template.c 文件能不能细讲一下,会不会出书?我珍藏一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eric2013      谢谢你。不管是不是客户都有问必答,这才叫技术支持。其他家多数都是样子,问了也是白问和没有技术支持一样。emwin 2.0 里面  LCDConf_Lin_Template.c 文件能不能细讲一下,会不会出书?我珍藏一本。

看看后面是否时间充足,充足的话,我深入整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后面是否时间充足,充足的话,我深入整理下。


网友(2019-02-10):
感觉精通emwin都不错了。。。tfx没精力搞了。。
得看tfx有没有本质上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