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优化emWin的libjpeg库,让emWin自带的视频组件播放480*272分辨率视频速度到85ms左右

楼主(2016-01-16):
如果裸机的情况下直接使用libjpeg,性能应该还会提高,但是在emWin上,为了充分发挥emWin 自己的图形性能。
牺牲了不少libjpeg的性能。为此,对libjpeg做一些优化,这样用户依然可以直接使用emWin自带的视频播放组件。
=======================================================================
实际测试每秒10帧的480*272的jpeg格式的视频还是木问题的。
当前还是有一些小问题需要继续完善并优化,搞这个,娱乐目的大于实际意义,增加一些可玩性。

楼主:
简单发个效果,让大家看下,当前就是使用了下emWin的视频播放组件,并加上了一个按钮:
后面专门作出一个播放器的效果,在把音频也加上。

网友A(2018-01-21):
硬汉  问下怎么覆盖 emwin的GUI_JPEG_Draw,我新建一个会报错.  Symbol GUI_JPEG_Draw multiply defined (by gui_jpeg.o and gui_jpeg.o).

网友:
合理的做法是用硬件jpeg解码,生成RGB数据的bmp,然后给emwin显示。用libjpeg只是适合没有硬件jpeg的情况下。

网友B(2023-12-12):
引用 网友A:
硬汉  问下怎么覆盖 emwin的GUI_JPEG_Draw,我新建一个会报错.  Symbol GUI_JPEG_Draw multiply defined (b ...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有例子,此贴: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例子,此贴: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30&extra=page%3D1

还是会报这个错误,没有覆盖掉库函数,硬汉哥请教下除了下图所示文件之外,还有其他操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