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关于摄像头显示在emwin界面的问题

楼主(2016-01-17):
用的STM32F429,我想在LCD上左边部分,显示摄像头图像,右边部分加些控件,移植emwin之前显示图像正常,移植了emwin后加了控件就显示不了图像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楼主,你的图像是怎么在界面上面显示的,是直接DMA到显存上面吗,就是直接DMA到SDRAM 上。

楼主:
是先在内存处理过后,再存入SDRA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图像是怎么在界面上面显示的,是直接DMA到显存上面吗,就是直接DMA到SDRAM 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先在内存处理过后,再存入SDRAM的

注意,如果是往LCD的显存里面写的话,会影响emWin的本身的机制,建议通过emWin的函数往屏上绘制。

网友(2017-11-02):
实现了吗,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