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教stm32 IAP多个app的问题

楼主(2016-01-17):
版上有前辈做过stm32 IAP下多个app的相关开发吗?
可以提供一点思路不,主要就是多个app之间运行切换啊,具体实现思路之类的!
谢谢大家!

网友:
记录好每个APP的地址和向量表地址。在做一个bootloader。上电先运行bootloader,然后就是app任意加载以及他们之间任意切换,你测试这样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录好每个APP的地址和向量表地址。在做一个bootloader。上电先运行bootloader,然后就是app任意加载以及他们之间任意切换,你测试这样不行吗

那app之间切换的话是不是就是只能一个app运行完了,主动切换到另一个?比如循环切换。
要是想调度这些app的话,是不是在bootloader后面要紧跟着一个类似于调度系统的app?然后通过这个来调度这些应用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