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一个EMWIN界面切换问题

楼主(2016-01-18):
请问我做界面切换的时候。我的两个界面都只包含TEXT EDIT BUTTON,按BUTTON界面切换时发现EDIT先出来 然后才出来TEXT 是什么原因?

网友:
方便发一下这部分的代码不,我看下是如何实现切换的。

楼主:
#define ID_WINDOW2_0 (GUI_ID_USER + 0x09)
#define ID_TEXT2_0 (GUI_ID_USER + 0x0A)
#define ID_EDIT2_0 (GUI_ID_USER + 0x0B)
#define ID_EDIT2_1 (GUI_ID_USER + 0x0C)
#define ID_EDIT2_2 (GUI_ID_USER + 0x0D)
#define ID_EDIT2_3 (GUI_ID_USER + 0x0E)
#define ID_TEXT2_1 (GUI_ID_USER + 0x0F)
#define ID_TEXT2_2 (GUI_ID_USER + 0x10)
#define ID_TEXT2_3 (GUI_ID_USER + 0x11)
#define ID_TEXT2_4 (GUI_ID_USER + 0x12)
#define ID_TEXT2_5 (GUI_ID_USER + 0x13)
#define ID_TEXT2_6 (GUI_ID_USER + 0x14)
#define ID_TEXT2_7 (GUI_ID_USER + 0x15)
#define ID_EDIT2_4 (GUI_ID_USER + 0x16)
#define ID_EDIT2_5 (GUI_ID_USER + 0x17)
#define ID_EDIT2_6 (GUI_ID_USER + 0x18)
#define ID_EDIT2_7 (GUI_ID_USER + 0x19)
#define ID_EDIT2_8 (GUI_ID_USER + 0x1A)
#define ID_TEXT2_8 (GUI_ID_USER + 0x1B)
#define ID_EDIT2_9 (GUI_ID_USER + 0x1C)
#define ID_EDIT2_10 (GUI_ID_USER + 0x1D)
#define ID_EDIT2_11 (GUI_ID_USER + 0x1E)
#define ID_EDIT2_12 (GUI_ID_USER + 0x1F)
#define ID_EDIT2_13 (GUI_ID_USER + 0x20)
#define ID_TEXT2_9 (GUI_ID_USER + 0x21)
#define ID_TEXT2_10 (GUI_ID_USER + 0x22)
#define ID_TEXT2_11 (GUI_ID_USER + 0x23)
#define ID_EDIT2_14 (GUI_ID_USER + 0x24)
#define ID_EDIT2_15 (GUI_ID_USER + 0x25)
#define ID_TEXT2_12 (GUI_ID_USER + 0x26)
#define ID_TEXT2_13 (GUI_ID_USER + 0x29)
#define ID_EDIT2_16 (GUI_ID_USER + 0x2A)
#define ID_EDIT2_17 (GUI_ID_USER + 0x2B)
#define ID_BUTTON2_0 (GUI_ID_USER + 0x2C)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2[] = {
  { WINDOW_CreateIndirect, "Window", ID_WINDOW2_0, 0, 0, 800, 480, 0, 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工艺显示", ID_TEXT2_0, 0, 0, 800, 70, 0, 0, 0 },
  { EDIT_CreateIndirect, "Edit", ID_EDIT2_0, 0, 450, 360, 30, 0, 100, 0 },
  { EDIT_CreateIndirect, "Edit", ID_EDIT2_1, 364, 450, 193, 30, 0, 100, 0 },
  { EDIT_CreateIndirect, "Edit", ID_EDIT2_2, 563, 450, 129, 30, 0, 100, 0 },
  { EDIT_CreateIndirect, "Edit", ID_EDIT2_3, 699, 450, 92, 30, 0, 10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项目", ID_TEXT2_1, 5, 105, 120, 50, 0, 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锭速 ", ID_TEXT2_2, 5, 155, 120, 50, 0, 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卷绕速度", ID_TEXT2_3, 5, 205, 120, 50, 0, 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捻度", ID_TEXT2_4, 5, 255, 120, 50, 0, 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横动行程 ", ID_TEXT2_5, 5, 305, 120, 50, 0, 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纱线定长 ", ID_TEXT2_6, 5, 355, 120, 50, 0, 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设定值", ID_TEXT2_7, 163, 105, 120, 50, 0, 0, 0 },
  { EDIT_CreateIndirect, "Edit", ID_EDIT2_4, 150, 155, 120, 50, 0, 100, 0 },
  { EDIT_CreateIndirect, "Edit", ID_EDIT2_5, 150, 205, 120, 50, 0, 100, 0 },
  { EDIT_CreateIndirect, "Edit", ID_EDIT2_6, 150, 255, 120, 50, 0, 100, 0 },
  { EDIT_CreateIndirect, "Edit", ID_EDIT2_7, 150, 305, 120, 50, 0, 100, 0 },
  { EDIT_CreateIndirect, "Edit", ID_EDIT2_8, 150, 355, 120, 50, 0, 10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实际值", ID_TEXT2_8, 300, 105, 120, 50, 0, 0, 0 },
  { EDIT_CreateIndirect, "Edit", ID_EDIT2_9, 295, 155, 120, 50, 0, 100, 0 },
  { EDIT_CreateIndirect, "Edit", ID_EDIT2_10, 295, 205, 120, 50, 0, 100, 0 },
  { EDIT_CreateIndirect, "Edit", ID_EDIT2_11, 295, 255, 120, 50, 0, 100, 0 },
  { EDIT_CreateIndirect, "Edit", ID_EDIT2_12, 295, 305, 120, 50, 0, 100, 0 },
  { EDIT_CreateIndirect, "Edit", ID_EDIT2_13, 295, 355, 120, 50, 0, 10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项目", ID_TEXT2_9, 455, 105, 120, 50, 0, 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设定值", ID_TEXT2_10, 571, 105, 120, 50, 0, 0, 0 },
//  { TEXT_CreateIndirect, "卷绕角", ID_TEXT2_11, 691, 105, 120, 50, 0, 0, 0 },
  { EDIT_CreateIndirect, "Edit", ID_EDIT2_14, 555, 155, 120, 50, 0, 100, 0 },
// { EDIT_CreateIndirect, "Edit", ID_EDIT2_15, 665, 155, 120, 50, 0, 10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加捻方向", ID_TEXT2_12, 440, 155, 120, 50, 0, 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卷绕角", ID_TEXT2_13, 440, 205, 120, 50, 0, 0, 0 },
{ EDIT_CreateIndirect, "Edit", ID_EDIT2_16, 555, 205, 120, 50, 0, 100, 0 },
// { EDIT_CreateIndirect, "Edit", ID_EDIT2_17, 665, 205, 120, 50, 0, 10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返回", ID_BUTTON2_0, 600, 15, 120, 50, 0, 0, 0 },

};

static void _cbDialog2(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Id, NCode;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Initialization of 'TS20A'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2_0);
    TEXT_SetFont(hItem, &GUI_FontYahei);
      TEXT_SetBkColor(hItem,0x800080);
      TEXT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LEFT | GUI_TA_VCENTER);

      //
    // Initialization of 'Edi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2_0);
    EDIT_SetText(hItem, "");
      EDIT_SetBkColor(hItem,1,GUI_GRAY);
      EDIT_SetFont(hItem, &GUI_FontYahei);
    //
    // Initialization of 'Edi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2_1);
    EDIT_SetText(hItem, "");
      EDIT_SetBkColor(hItem,1,GUI_GRAY);
        EDIT_SetFont(hItem, &GUI_FontYahei);
    //
    // Initialization of 'Edi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2_2);
    EDIT_SetText(hItem, "软件版本");
        EDIT_SetBkColor(hItem,1,GUI_GRAY);
        EDIT_SetFont(hItem, &GUI_FontYahei);
    //
    // Initialization of 'Edi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2_3);
    EDIT_SetText(hItem, "1.0");
        EDIT_SetBkColor(hItem,1,GUI_GRAY);
        EDIT_SetFont(hItem, &GUI_FontYahei);
    //
    // Initialization of 'xiangmu'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2_1);
    TEXT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TEXT_SetFont(hItem,  &GUI_FontYahei);
    TEXT_SetTextColor(hItem, 0x00000000);
    //
    // Initialization of 'dingsu '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2_2);
    TEXT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TEXT_SetFont(hItem,  &GUI_FontYahei);
    TEXT_SetTextColor(hItem, 0x00000000);
    //
    // Initialization of 'juanraosudu'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2_3);
    TEXT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TEXT_SetFont(hItem,  &GUI_FontYahei);
    TEXT_SetTextColor(hItem, 0x00000000);
    //
    // Initialization of 'niandu'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2_4);
    TEXT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TEXT_SetFont(hItem,  &GUI_FontYahei);
    TEXT_SetTextColor(hItem, 0x00000000);
    //
    // Initialization of 'niandu'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2_5);
    TEXT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TEXT_SetFont(hItem,  &GUI_FontYahei);
    TEXT_SetTextColor(hItem, 0x00000000);

    //
    // Initialization of 'shaxiandingchaqng '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2_6);
    TEXT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TEXT_SetFont(hItem,  &GUI_FontYahei);
    TEXT_SetTextColor(hItem, 0x00000000);
    //
    // Initialization of 'shedingzhi'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2_7);
    TEXT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TEXT_SetFont(hItem,  &GUI_FontYahei);
    TEXT_SetTextColor(hItem, 0x00000000);
    //
    // Initialization of 'Edi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2_4);
    EDIT_SetText(hItem, "");
        EDIT_SetFont(hItem,  &GUI_FontYahei);
        WM_SetFocus(hItem);
    //
    // Initialization of 'Edi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2_5);
    EDIT_SetText(hItem, "3");
        EDIT_SetFont(hItem,  &GUI_FontYahei);
        WM_SetFocus(hItem);
    //
    // Initialization of 'Edi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2_6);
    EDIT_SetText(hItem, "5");
        EDIT_SetFont(hItem,  &GUI_FontYahei);
        WM_SetFocus(hItem);
    //
    // Initialization of 'Edi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2_7);
    EDIT_SetText(hItem, "7");
        EDIT_SetFont(hItem,  &GUI_FontYahei);
        WM_SetFocus(hItem);
    //
    // Initialization of 'Edi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2_8);
    EDIT_SetText(hItem, "9");
        EDIT_SetFont(hItem,  &GUI_FontYahei);
        WM_SetFocus(hItem);
    //
    // Initialization of 'shijizhi'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2_8);
    TEXT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TEXT_SetFont(hItem,  &GUI_FontYahei);
    TEXT_SetTextColor(hItem, 0x00000000);
    //
    // Initialization of 'Edi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2_9);
    EDIT_SetText(hItem, "2");
        EDIT_SetFont(hItem,  &GUI_FontYahei);
        WM_SetFocus(hItem);
    //
    // Initialization of 'Edi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2_10);
    EDIT_SetText(hItem, "4");
        EDIT_SetFont(hItem,  &GUI_FontYahei);
        WM_SetFocus(hItem);
    //
    // Initialization of 'Edi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2_11);
    EDIT_SetText(hItem, "6");
        EDIT_SetFont(hItem,  &GUI_FontYahei);
        WM_SetFocus(hItem);
    //
    // Initialization of 'Edi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2_12);
    EDIT_SetText(hItem, "8");
        EDIT_SetFont(hItem,  &GUI_FontYahei);
        WM_SetFocus(hItem);
    //
    // Initialization of 'Edi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2_13);
    EDIT_SetText(hItem, "10");
        EDIT_SetFont(hItem,  &GUI_FontYahei);
        WM_SetFocus(hItem);
    //
    // Initialization of 'xiangmu1'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2_9);
    TEXT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TEXT_SetFont(hItem,  &GUI_FontYahei);
    TEXT_SetTextColor(hItem, 0x00000000);
    //
    // Initialization of 'shedingzhi1'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2_10);
    TEXT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TEXT_SetFont(hItem,  &GUI_FontYahei);
    TEXT_SetTextColor(hItem, 0x00000000);

    //
    // Initialization of 'Edi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2_14);
    EDIT_SetText(hItem, "11");
      EDIT_SetFont(hItem,  &GUI_FontYahei);
        WM_SetFocus(hItem);
    //
    // Initialization of 'Edit'
    //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2_15);
   // EDIT_SetText(hItem, "12");
    //
    // Initialization of 'nianxiang'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2_12);
    TEXT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TEXT_SetFont(hItem,  &GUI_FontYahei);
    TEXT_SetTextColor(hItem, 0x00000000);
    //
    // Initialization of 'juanraojiao'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2_13);
    TEXT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TEXT_SetFont(hItem,  &GUI_FontYahei);
    TEXT_SetTextColor(hItem, 0x00000000);
    //
    // Initialization of 'Edi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2_16);
    EDIT_SetText(hItem, "13");
        EDIT_SetFont(hItem,  &GUI_FontYahei);
        WM_SetFocus(hItem);
    //
    // Initialization of 'Edi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2_0);
      BUTTON_SetFont(hItem, &GUI_FontYahei);
            BUTTON_SetFocussable(hItem, 1);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widget initialization)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EDIT2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Edit'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EDIT2_1: // Notifications sent by 'Edit'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EDIT2_2: // Notifications sent by 'Edit'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EDIT2_3: // Notifications sent by 'Edit'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EDIT2_4: // Notifications sent by 'Edit'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EDIT2_5: // Notifications sent by 'Edit'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EDIT2_6: // Notifications sent by 'Edit'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EDIT2_7: // Notifications sent by 'Edit'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CreateWindow10();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EDIT2_8: // Notifications sent by 'Edit'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EDIT2_9: // Notifications sent by 'Edit'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EDIT2_1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Edit'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EDIT2_11: // Notifications sent by 'Edit'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EDIT2_12: // Notifications sent by 'Edit'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EDIT2_13: // Notifications sent by 'Edit'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EDIT2_14: // Notifications sent by 'Edit'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EDIT2_16: // Notifications sent by 'Edit'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BUTTON2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fanhui'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_DeleteFrame();
                CreateWindow1();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2_4);
        //    EDIT_SetFloatMode(hItem,10,0,1000,0,GUI_EDIT_SUPPRESS_LEADING_ZEROES);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Ids)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message handling)
  // USER END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WM_HWIN CreateWindow2(void) {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2,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2), &_cbDialog2,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
}

/*********************************************************************
*
*      THE FIRST
*
**********************************************************************
*/
#define ID_WINDOW1_0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TEXT1_0 (GUI_ID_USER + 0x01)
#define ID_BUTTON1_0 (GUI_ID_USER + 0x02)
#define ID_BUTTON1_1 (GUI_ID_USER + 0x03)
#define ID_BUTTON1_2 (GUI_ID_USER + 0x04)
#define ID_EDIT1_0 (GUI_ID_USER + 0x05)
#define ID_EDIT1_1 (GUI_ID_USER + 0x06)
#define ID_EDIT1_2 (GUI_ID_USER + 0x07)
#define ID_EDIT1_3 (GUI_ID_USER + 0x08)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1[] = {
  { WINDOW_CreateIndirect, "Window", ID_WINDOW1_0, 0, 0, 800, 480, 0, 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S20A倍捻机控制系统", ID_TEXT1_0, 0, 0, 800, 70, 0, 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工艺显示", ID_BUTTON1_0, 73, 145, 120, 50, 0, 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工艺设置", ID_BUTTON1_1, 341, 145, 120, 50, 0, 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系统参数", ID_BUTTON1_2, 612, 145, 120, 50, 0, 0, 0 },
  { EDIT_CreateIndirect, "Edit", ID_EDIT1_0, 0, 450, 360, 30, 0, 100, 0 },
  { EDIT_CreateIndirect, "Edit", ID_EDIT1_1, 364, 450, 193, 30, 0, 100, 0 },
  { EDIT_CreateIndirect, "Edit", ID_EDIT1_2, 563, 450, 129, 30, 0, 100, 0 },
  { EDIT_CreateIndirect, "Edit", ID_EDIT1_3, 699, 450, 92, 30, 0, 100, 0 },
};

static void _cbDialog1(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Id, NCode;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Initialization of 'TS20A'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1_0);
    TEXT_SetFont(hItem, &GUI_FontYahei);
      TEXT_SetBkColor(hItem,0x800080);
      TEXT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LEFT | GUI_TA_VCENTER);

    //
    // Initialization of 'Edi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1_0);
      EDIT_SetBkColor(hItem,1,GUI_GRAY);
      EDIT_SetFont(hItem, &GUI_FontYahei);
    //
    // Initialization of 'Edi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1_1);
      EDIT_SetBkColor(hItem,1,GUI_GRAY);
        EDIT_SetFont(hItem, &GUI_FontYahei);
    //
    // Initialization of 'Edi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1_2);
    EDIT_SetText(hItem, "软件版本");
        EDIT_SetBkColor(hItem,1,GUI_GRAY);
        EDIT_SetFont(hItem, &GUI_FontYahei);
    //
    // Initialization of 'Edi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1_3);
    EDIT_SetText(hItem, "1.0");
        EDIT_SetBkColor(hItem,1,GUI_GRAY);
        EDIT_SetFont(hItem, &GUI_FontYahei);
        //
        // Initialization of 'Button'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1_0);
        BUTTON_SetFont(hItem,&GUI_FontYahei);
        BUTTON_SetFocussable(hItem, 0);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1_1);
        BUTTON_SetFont(hItem,&GUI_FontYahei);
    BUTTON_SetFocussable(hItem, 0);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1_2);
        BUTTON_SetFont(hItem,&GUI_FontYahei);
    BUTTON_SetFocussable(hItem, 0);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BUTTON1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0'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_DeleteFrame();
                CreateWindow2();

        break;

      }
      break;
    case ID_BUTTON1_1: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1'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_DeleteFrame();
                CreateWindow3();

        break;

      }
      break;
    case ID_BUTTON1_2: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2'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_DeleteFrame();
                CreateWindow6();

        break;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WM_HWIN CreateWindow1(void) {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1,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1), &_cbDialog1,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
}

void MainTask(void)
{
//    GUI_Init();
    int ii=0;
    WM_SetDesktopColor(GUI_GRAY);      /* Automacally update desktop window */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 Use memory devices on all windows to avoid flicker */
    PROGBAR_SetDefaultSkin(PROGBAR_SKIN_FLEX);
    FRAMEWIN_SetDefaultSkin(FRAMEWIN_SKIN_FLEX);
    PROGBAR_SetDefaultSkin(PROGBAR_SKIN_FLEX);
     BUTTON_SetDefaultSkin(BUTTON_SKIN_FLEX);
    CHECKBOX_SetDefaultSkin(CHECKBOX_SKIN_FLEX);
    DROPDOWN_SetDefaultSkin(DROPDOWN_SKIN_FLEX);
    SCROLLBAR_SetDefaultSkin(SCROLLBAR_SKIN_FLEX);
    SLIDER_SetDefaultSkin(SLIDER_SKIN_FLEX);
    HEADER_SetDefaultSkin(HEADER_SKIN_FLEX);
    RADIO_SetDefaultSkin(RADIO_SKIN_FLEX);

        GUI_UC_SetEncodeUTF8();

    while(1){
        GUI_Delay(50);
}

楼主:
就是用GUIBUILDER生成的的 然后通过按钮去切换

楼主:
另外如果我把SDRAM设置成显存,这个现象会更明显,换成内部RAM做显存的话 现象不是太明显 但会有拉窗现象,应该是显存小了点的原因吧?

网友:
楼主是不是少函数,没有看到CreateWindow1和CreateWindow2被调到。

楼主:
嗯 代码没有全部贴出来 因为很多个createwindows 但逻辑大概就是这样的 就是我通过按钮去切换不同的界面  我贴出来两个界面了

网友:
是不是emWin动态内存有点小,加大动态内存看看。

对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汉字存储在哪里了,如果是外置存储器极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速度没跟上。

楼主:
我是外部直接用了SDRAM的 ,内存应该很大了,汉字是放在内部RAM的,另外我想请教存储设备这个章节的内容怎么使用,我按照说明手册用不了,比如
    hCreate = GUI_MEMDEV_Create(0,0,800,480);
    hOldCreate = GUI_MEMDEV_Select(hCreate);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1,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1), &_cbDialog1, WM_HBKWIN, 0, 0);
  GUI_MEMDEV_CopyToLCD(hCreate);
就是无法显示出来,
然后我看官方的DEMO根本就没有用到GUI_MEMDEV_CopyToLCD这个函数。是如何显示到LCD上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外部直接用了SDRAM的 ,内存应该很大了,汉字是放在内部RAM的,另外我想请教存储设备这个章节的内容怎么使用,我按照说明手册用不了,比如
    hCreate = GUI_MEMDEV_Create(0,0,800,480);
hOldCreate = GUI_MEMDEV_Select(hCrea ..

都是类型的函数,不过对话框好像不能写到内存设备里面,如果使用了SDRAM,那么开启三缓冲是最爽的。

楼主:
三缓冲的话 是可以用窗口函数 或者对话框吗?

楼主:
请问有简单的多缓冲的例子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