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在keil软件上如何用外部sram进行程序仿真

楼主(2016-01-18):
stm32在keil上仿真时,一般用内部flash,但是由于经常使用,我们可以改内部ram仿真,这个都可以使用。但是当程序大点的时候,内部ram不能够满足要求时,是否可以使用外部sram进行仿真呢。不知道有没有人实现过,该怎样设置?

网友:
当然可以,使用一个ini文件在外部初始化sram外设后就可以了

我在amo上发lpc1788的sdram调试程序的方法,sram基本思路一样

网友:
参考论坛早期V2和V3板子配套的程序,有配套外部SRAM的运行方式,写个脚本文件即可,缺点就是速度极其慢。

楼主:
ini文件弄好后,运行调试时,会把原flash中保留的参数删掉了(好像被擦除了),这个是什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i文件弄好后,运行调试时,会把原flash中保留的参数删掉了(好像被擦除了),这个是什么回事。

不会的,MDK是不是设置更新flash了,查看下。

楼主:
哪个地方是设置更新flash的,是这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地方是设置更新flash的,是这个吗

.......
这个会更新,不过你没有选,应该没事的

你再查查是不是哪里设置的问题。

楼主:
这个是设置有没有哪有错

这个是ram.ini文件
FUNC void Setup (void)
{

    _WDWORD(0x40023800+0x30,0x00100078);    //GPIOD E F G时钟使能

    _WDWORD(0x40021400+0x20,0x00CCCCCC);    //初始化GPIOF
    _WDWORD(0x40021400+0x24,0xCCCC0000);
    _WDWORD(0x40021400,0xAA000AAA);
    _WDWORD(0x40021400+0x08,0xAA000AAA);
    _WDWORD(0x40021400+0x04,0x0000);
    _WDWORD(0x40021400+0x0C,0x0000);

    _WDWORD(0x40021800+0x20,0x00CCCCCC);    //初始化GPIOG
    _WDWORD(0x40021800+0x24,0x00000CC0);
    _WDWORD(0x40021800,0x00280AAA);
    _WDWORD(0x40021800+0x08,0xAA000AAA);
    _WDWORD(0x40021800+0x04,0x0000);
    _WDWORD(0x40021800+0x0C,0x0000);

    _WDWORD(0x40020C00+0x20,0x00CC00CC);    //初始化GPIOD
    _WDWORD(0x40020C00+0x24,0xCCCCCCCC);
    _WDWORD(0x40020C00,0xAAAA0A0A);
    _WDWORD(0x40020C00+0x08,0xAAAA0A0A);
    _WDWORD(0x40020C00+0x04,0x0000);
    _WDWORD(0x40020C00+0x0C,0x0000);

    _WDWORD(0x40021000+0x20,0xC000C0CC);    //初始化GPIOE
    _WDWORD(0x40021000+0x24,0xCCCCCCCC);
    _WDWORD(0x40021000,0xAAAA808A);
    _WDWORD(0x40021000+0x08,0xAAAA808A);
    _WDWORD(0x40021000+0x04,0x0000);
    _WDWORD(0x40021000+0x0C,0x0000);

    _WDWORD(0x40023800+0x38,0x00000001);    //FSMC时钟使能

    _WDWORD(0xA0000000+0x08,0x1010);
    _WDWORD(0xA0000000+0x0C,0x00100A10);
    _WDWORD(0xA0000104+0x08,0x0fffffff);
    _WDWORD(0xA0000000+0x08,0x1011);

    SP = _RDWORD(0x64100000);              //SP
    PC = _RDWORD(0x64100004);              // PC

    _WDWORD(0xE000ED08, 0x64100000);       //中断向量偏移地址
}

LOAD .\\Objects\\test.axf INCREMENTAL

Setup();

g, main

这个是down.ini文件
_WDWORD(0x40023800+0x30,0x00100078);    //GPIOD E F G时钟使能

    _WDWORD(0x40021400+0x20,0x00CCCCCC);    //初始化GPIOF
    _WDWORD(0x40021400+0x24,0xCCCC0000);
    _WDWORD(0x40021400,0xAA000AAA);
    _WDWORD(0x40021400+0x08,0xAA000AAA);
    _WDWORD(0x40021400+0x04,0x0000);
    _WDWORD(0x40021400+0x0C,0x0000);

    _WDWORD(0x40021800+0x20,0x00CCCCCC);    //初始化GPIOG
    _WDWORD(0x40021800+0x24,0x00000CC0);
    _WDWORD(0x40021800,0x00280AAA);
    _WDWORD(0x40021800+0x08,0xAA000AAA);
    _WDWORD(0x40021800+0x04,0x0000);
    _WDWORD(0x40021800+0x0C,0x0000);

    _WDWORD(0x40020C00+0x20,0x00CC00CC);    //初始化GPIOD
    _WDWORD(0x40020C00+0x24,0xCCCCCCCC);
    _WDWORD(0x40020C00,0xAAAA0A0A);
    _WDWORD(0x40020C00+0x08,0xAAAA0A0A);
    _WDWORD(0x40020C00+0x04,0x0000);
    _WDWORD(0x40020C00+0x0C,0x0000);

    _WDWORD(0x40021000+0x20,0xC000C0CC);    //初始化GPIOE
    _WDWORD(0x40021000+0x24,0xCCCCCCCC);
    _WDWORD(0x40021000,0xAAAA808A);
    _WDWORD(0x40021000+0x08,0xAAAA808A);
    _WDWORD(0x40021000+0x04,0x0000);
    _WDWORD(0x40021000+0x0C,0x0000);

    _WDWORD(0x40023800+0x38,0x00000001);    //FSMC时钟使能

    _WDWORD(0xA0000000+0x08,0x1010);
    _WDWORD(0xA0000000+0x0C,0x00100A10);
    _WDWORD(0xA0000104+0x08,0x0fffffff);
    _WDWORD(0xA0000000+0x08,0x1011);

楼主:
能不能帮忙看下我的设置哪里有问题,谢啦

楼主:
问题找到,是我程序中定义的数据地址在内部flash上,造成擦除的情况,谢谢管主的帮忙。前面贴出来的设置都是正确的,有需要的可以参考。仿真时数据定义不能定到flash上,如果定义到flash上,会擦除相应地址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找到,是我程序中定义的数据地址在内部flash上,造成擦除的情况,谢谢管主的帮忙。前面贴出来的设置都是正确的,有需要的可以参考。仿真时数据定义不能定到flash上,如果定义到flash上,会擦除相应地址区。

感谢告知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