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问V5的开发板直接接7寸电容屏不能触摸吗?程序要修改吗?

楼主(2016-01-20):
V5的开发板直接接7寸电容屏不能触摸吗?程序要修改吗?试了出厂程序不能触摸而且显示很慢

网友:
没问题的,是新买的不,另外注意你使用的V5板子是否可以支持电容触摸。后面的新版硬件才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是新买的不,另外注意你使用的V5板子是否可以支持电容触摸。后面的新版硬件才支持的。

买了应该有半年了,如果想用这个电容屏在硬件上要怎么改,后来自己做的板子也是触摸不行,但是电阻屏可以,电容屏相关的触摸程序是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了应该有半年了,如果想用这个电容屏在硬件上要怎么改,后来自己做的板子也是触摸不行,但是电阻屏可以,电容屏相关的触摸程序是在哪里

当前V5网盘所有含emWin的例子已经升级支持7寸和4.3寸电容屏。

联系下我们的旺旺售后,确认下自己的板子是否支持电容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