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参考uCOS-II的CPU率实现方案,移植到RTX上面可以直接使用,效果还不错

楼主(2016-01-22):
参考uCOS-II的CPU率实现方案,移植到RTX上面可以直接使用,效果还不错,后面专门做成例子发给大家。
也可以自己做,实现思路如下:
1、 进入到启动任务后,别的任何任务都不要创建,先创建一个统计任务。先不让执行。
2、启动任务延迟100ms,延迟的这100ms时间基本都是空闲任务在执行,在空闲任务里面做32变量加1计算。
      我们就以这100ms,变量计数的最大值作为CPU利用率的分母。
3、 然后开启统计任务的执行,每100ms执行一次,统计即可。空闲任务此时的计数值作为分子。

网友(2016-09-11):
楼主,我用这样的方法,为什么有时会出现计数值大于空闲任务执行100ms计数值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用这样的方法,为什么有时会出现计数值大于空闲任务执行100ms计数值的情况

网友:
严格按照这个来,要不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