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RTX和Bootloader

楼主(2016-01-23):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RTX的IAP的程序,在更新完新的程序后系统复位,重新启动进入Bootloader,然后再进入新的程序运行。但是目前看起来更新完程序后好像并没有进入Bootloader。如果我不使用RTX,这个功能可以实现。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望赐教!

网友:
不好意思啊,楼主,刚回复你。
---------------------------------------------------
有个小问题,你的IAP和APP都是RTX实现的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IAP跳转前一定要关闭所有中断。另外楼主可以在bootloader里面做一个
串口打印什么的,方便查看下是否正常重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啊,楼主,刚回复你。

有个小问题,你的IAP和APP都是RTX实现的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IAP跳转前一定要关闭所有中断。另外楼主可以在bootloader里面做一个
串口打印什么的,方便查看下是否正常重启了。

谢谢管理员的回复!!

我的IAP和APP都是在RTX中实现的。

是否在IAP跳转前一定要关闭所有的中断?我在另一套没有RTX的程序中没有关闭中断,但能顺利跳转到bootloader。

我在IAP跳转前在flash的指定地址写入了特殊的数值,在进入bootloader后将会擦除这个数值。但是不管我是按板子上的复位按钮还是断电,这个数值还是在,没有被擦除。看起来好像重启后没有经过bootloader,直接进入了主程序。

你觉得会在程序的启动设置不对会出现这个问题吗?

我的主程序的"Opions for Target"设置如下:

IROM1 start:0x8000000, size:0x3000  选定为Startup,这是分给bootloader地址和空间
IRIM2 start:0x8003000, size:0x20000 default打勾, 这是给主程序的地址和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管理员的回复!!

我的IAP和APP都是在RTX中实现的。

网友:
一定要关闭,这是个好习惯,防止进入到新的APP后,以前的bootloader里面有函数要中断,导致在APP中找不到中断向量入口地址而造成死机。

现在还没有采用这种方式设置过:
IROM1 start:0x8000000, size:0x3000  选定为Startup,这是分给bootloader地址和空间
IRIM2 start:0x8003000, size:0x20000 default打勾, 这是给主程序的地址和空间

后面我得学习下,我现在都是分开写的。这样的写法是直接把IAP和APP都做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关闭,这是个好习惯,防止进入到新的APP后,以前的bootloader里面有函数要中断,导致在APP中找不到中断向量入口地址而造成死机。

现在还没有采用这种方式设置过:
IROM1 start:0x8000000, size:0x3000  选定为Startup,这是分给bootloader地址和空间

网友:
非常抱歉,最近网络有点问题,不能上网。
我可以试一试将中断关掉。
我这个程序是将IAP和APP都写在了一起,IAP是需求的一部分。
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