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颜色不对,找不到问题所在

楼主(2016-01-25):
总的表现就是红蓝翻转,
我在LCD_X_Config里面将GUI_DEVICE_CreateAndLink的颜色参数设置为GUICC_565后画出来的线条什么的颜色都正常,
但是BMP图片显示出来就是红蓝反转;
  如果设置为GUICC_M565图片颜色显示正常,但画出来的线条、显示出来的文字颜色红蓝就翻转了。
#DEFINE LCD_SWAP_RB 1也没用 求指点。

网友:
楼主,你用的是自定义驱动还是官方的驱动,如果是自定义驱动的话,不要做任何优化,仅实现打点和读点,看看是否正常。

楼主:
还是不行啊,难道是我驱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用的是自定义驱动还是官方的驱动,如果是自定义驱动的话,不要做任何优化,仅实现打点和读点,看看是否正常。

尝试了一下,还是不行啊版主,难道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行啊,难道是我驱动的问题?

极有可能是驱动问题,裸机先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有可能是驱动问题,裸机先测试下。

裸机也跑过,文字,画矩形什么的颜色也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有可能是驱动问题,裸机先测试下。

现在就是不管什么图片,画出来就红蓝翻转了

网友:
我之前貌似也有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用的bmpcvt软件生成图像数据的时候,选择生成的文件模式有问题。试试High color(565)还是High color(565)red and blue swapped这种模式,我记不清了,你可以尝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貌似也有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用的bmpcvt软件生成图像数据的时候,选择生成的文件模式有问题。试试High color(565)还是High color(565)red and blue swapped这种模式,我记不清了,你可以尝试下。

这样生成是可以的,但是我有一些用到PNG图片转换过来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