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DIT控件例程疑问

楼主(2016-01-25):
emwin5.12中文手册里 提供的例程编辑的字体的颜色为红色,而我自己用VC跑例程确实黑色,而armfly的教程里也是黑色?都有设置颜色EDIT_SetTextColor(hEdit, 0, GUI_RED); 这是为何?

网友:
查下这个函数的第一个参数句柄是否正确,还有就是,第二个参数,0应该是禁止状态的颜色,1是使能状态的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下这个函数的第一个参数句柄是否正确,还有就是,第二个参数,0应该是禁止状态的颜色,1是使能状态的颜色。

网友:
嗯,我理解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