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RTX时间管理的问题

楼主(2016-01-25):
有两个时间管理的问题想请教:

1. 串口通讯监测
我想写个程序监测串口,如果在5分钟内没有收到任何需要的数据,将进行特殊处理。我想使用RTX中的os_time_get()函数来计时是否可行?这个函数返回值的范围是多少?或者有其他更好的函数?

2. 串口数据处理时间
我想计算出从获得需要的串口数据开始到处理完这些串口数据大概需要多少毫秒,RTX中的时间管理是否有函数能实现?

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楼主,现在才回复你。
1. os_time_get()就行,是32位计数器,单位就是你设置的系统时钟节拍个数。
2. os_time_get()可以的,单位是系统时钟节拍个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楼主,现在才回复你。
1. os_time_get()就行,是32位计数器,单位就是你设置的系统时钟节拍个数。
2. os_time_get()可以的,单位是系统时钟节拍个数。

网友:
谢谢回复!!
但是我感觉os_time_get()的返回值范围是0--0xFFFF(我调试时没有看到返回比0xFFFF大的值),如果一个tick为1毫秒,那5分钟是0x493E0。os_time_get()函数好像到不了这个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
但是我感觉os_time_get()的返回值范围是0--0xFFFF(我调试时没有看到返回比0xFFFF大的值),如果一个tick为1毫秒,那5分钟是0x493E0。os_time_get()函数好像到不了这个值。

是32位的,你可以全工程检测下变量os_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