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emwin BMP图片实际显示效果比模拟效果不一样

楼主(2016-01-26):
版主,你好,STemwin 的BMP图片实际显示效果比模拟效果不一样,差别挺大的,图片用BmpCvt.exe 软件直接转的,565格式16bit 请问这是一个什么原因哪?
在屏里显示的时侯,顶部有一部分变成暗红色了,使用:GUI_DrawBitmap(&bmback2,0,0);函数画图,图片还有点灰蒙的感觉

原图24bit

原图24bit

显示到屏的照片

显示到屏的照片

楼主:
这是模拟器显示的效果

模拟器显示的效果

模拟器显示的效果

网友:
尝试一下其他的色彩转换,比如真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一下其他的色彩转换,比如真彩

true color 24bit这个?但在模拟器里又能显示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一下其他的色彩转换,比如真彩

试了true color 24bit 实际显示出来的图片也是跟565的一样,顶部有暗红色的一条

网友:
你的显示有问题,没有移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显示有问题,没有移植好

问题解决了,NND是有一根DAT没有焊接好,重焊了一下好了,因为设置坐标什么的发数据都正常,所以开始没考虑是没接好的问题,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了,NND是有一根DAT没有焊接好,重焊了一下好了,因为设置坐标什么的发数据都正常,所以开始没考虑是没接好的问题,谢谢各位

谢谢告知这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