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EMWIN存储设备问题

楼主(2016-01-27):
    NumFreeBytes = GUI_ALLOC_GetNumFreeBytes();
    hMem1 = GUI_MEMDEV_CreateEx(0,0,800,480,GUI_MEMDEV_NOTRANS);
    NumFreeBytes = GUI_ALLOC_GetNumFreeBytes();
    hMem2 = GUI_MEMDEV_CreateEx(0,0,800,480,GUI_MEMDEV_NOTRANS);
    NumFreeBytes = GUI_ALLOC_GetNumFreeBytes();
    hMem3 = GUI_MEMDEV_CreateEx(0,0,800,480,GUI_MEMDEV_NOTRANS);
    NumFreeBytes = GUI_ALLOC_GetNumFreeBytes();

      GUI_MEMDEV_Select(hMem1);
   hWin1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1,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1), &_cbDialog1, WM_HBKWIN, 0, 0);

     GUI_MEMDEV_Select(hMem2);
  hWin2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2,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2), &_cbDialog2, WM_HBKWIN, 0, 0);

    GUI_MEMDEV_Select(hMem3);
  hWin3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3,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3), &_cbDialog3, WM_HBKWIN, 0, 0);

我是想这样先把三个界面的内容都写到存储设备里面,然后通过    GUI_MEMDEV_Select(0);

    GUI_MEMDEV_CopyToLCD(hMem1);
    GUI_Exec();
进行界面切换,我这样的方式总是不行,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我的思路,就是初始化的时候把三个界面的内容都写入到存储设备里面,然后再程序中直接切换显示。谢谢

网友:
绘制对话框速度很快的,不需要放到内存设备。直接调用窗口的隐藏和显示功能切换就行。

楼主:
请问怎么操作隐藏和显示,我看文档找不到合适的方法,请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hWin1 =WM_CreateWindow(0, 0, 800, 480, WM_CF_SHOW|WM_CF_MEMDEV, _cbWindow1, 0);
hWin2 =WM_CreateWindow(0, 0, 800, 480, WM_CF_HIDE|WM_CF_MEMDEV, _cbWindow2, 0);
hWin3 =WM_CreateWindow(0, 0, 800, 480, WM_CF_HIDE|WM_CF_MEMDEV, _cbWindow3, 0);

然后比如要现实hwin2 我就如下代码但没有用:
WM_InvalidateWindow(hWin1);
     WM_ShowWindow(hWin2);
    WM_Exec();

不知道正确的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Win1 =WM_CreateWindow(0, 0, 800, 480, WM_CF_SHOW|WM_CF_MEMDEV, _cbWindow1, 0);
hWin2 =WM_CreateWindow(0, 0, 800, 480, WM_CF_HIDE|WM_CF_MEMDEV, _cbWindow2, 0);
hWin3 =WM_CreateWindow(0, 0, 800, 480, WM_CF_HIDE|WM_CF_MEMDEV, _cbWindow3,  ..

WM_HideWindow和 WM_ShowWind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