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安富莱FreeRTOS实验例子,ZET6移植到C8T6报错!

楼主(2016-01-28):
(1)安富莱FreeRTOS实验例子(V4-300_FreeRTOS实验_任务创建和删除)
(2)不执行vSetupSysInfoTest()时,编译链接正常

(3)执行vSetupSysInfoTest()时,编译链接报错
(4)错误代码 Error[Li005]:no definiton for"bsp_SetTIMforInt" 意思是bsp_SetTIMforInt函数未定义。
可以查看bsp_SetTIMforInt代码时发现bsp_SetTIMforInt已在main.c头文件明了。bsp_SetTIMforInt在bsp_tim_pwm.c中也已定义。
查找百度相关错误代码也没有找到问题。
     本实例出于安富莱,所以来这里求助,谢谢!

网友:
仅支持IAR6.3,别的版本不支持。
别的版本就重新新建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支持IAR6.3,别的版本不支持。
别的版本就重新新建个吧

前面忘了说明,可能不是版本问题,我是用在STM32F103C8T6,可能是没有移植好。

网友:
不支持7.5,一堆警告,新建一个吧,一劳永逸。

楼主:
把取消:vSetupSysInfoTest()执行的情况,下面截图列一下,便于大家帮着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支持7.5,一堆警告,新建一个吧,一劳永逸。
我要找能支持IAR7.5及以后版本的办法

楼主:
是移植问题,如果MCU不换成C8T6则都正常。请教移植要注意哪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