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F103RC移植RTX出问题

楼主(2016-01-28):
我用的F103RC的小板,选了一个配套跑马灯程序做底板。配置中勾选RTX kermel移植。
但是移植的过程中main.c中一句话出错找不到问题。
RTL.h 头文件也已添加,OS_TID  HandleTaskLED = NULL;宏定义也都可以链接到出处。就是提示类型不符。
不是硬件型号的问题,换成V4板的F103ZE系列也编译不过去。
不知该怎么解决。

网友:
MDK5里面使用的是CMSIS - RTOS RTX,跟MDK4里面的原版RTX区别就是加了一个封装层。故使用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