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求助:OLED128*128 驱动SSD12327 点屏问题

楼主(2016-01-28):
如题,在淘宝买了个oled128*128的,点屏不行,用的是F407的V5开发板,
手册给出的8080并口连接图如下,已经检查了4/5次,保证IO口都接对,外围电路也对

需要连接到MCU的IO口对应图,如下:

    #define GPIO_PORT_RD    GPIOE
    #define GPIO_PIN_RD        GPIO_Pin_11

    #define GPIO_PORT_RW    GPIOE
    #define GPIO_PIN_RW        GPIO_Pin_12

    #define GPIO_PORT_DC    GPIOE
    #define GPIO_PIN_DC    GPIO_Pin_13

    #define GPIO_PORT_RES    GPIOE
    #define GPIO_PIN_RES    GPIO_Pin_14

    #define GPIO_PORT_CS   GPIOE
    #define GPIO_PIN_CS    GPIO_Pin_15

    /*OLEDêy¾Yòy½Å*/
    #define GPIO_PORT_D0    GPIOD
    #define GPIO_PIN_D0        GPIO_Pin_14

    #define GPIO_PORT_D1    GPIOD
    #define GPIO_PIN_D1        GPIO_Pin_15

    #define GPIO_PORT_D2    GPIOD
    #define GPIO_PIN_D2        GPIO_Pin_0

    #define GPIO_PORT_D3    GPIOD
    #define GPIO_PIN_D3        GPIO_Pin_1

    #define GPIO_PORT_D4    GPIOE
    #define GPIO_PIN_D4        GPIO_Pin_7

    #define GPIO_PORT_D5    GPIOE
    #define GPIO_PIN_D5        GPIO_Pin_8

    #define GPIO_PORT_D6    GPIOE
    #define GPIO_PIN_D6        GPIO_Pin_9

    #define GPIO_PORT_D7    GPIOE
    #define GPIO_PIN_D7        GPIO_Pin_10

我的程序配置如下:

但就是点不亮,之前有一次配置错误,OLED亮起来了,但是是不受控制的(证明OLED没坏)
后面还有淘宝给的附件,他说用的51点亮的。 求解答什么问题~

390-init-sample.txt (52 KB, 下载次数: 77) OLED128128白字.pdf (685 KB, 下载次数: 91)

楼主:
内容比较多,希望热心的网友能耐心看完,如果解决了。我会分享给大家~

网友:
回帖奖励 +1 个金币

这个屏没用过,帮不上什么忙,帮顶一下。

网友:
回帖奖励 +1 个金币

这图BS2跟BS1的怎麽看着怪着?
照这表来看
8080要BS2跟BS1都得置高
这部分确认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BS2跟BS1的怎麽看着怪着?
照这表来看

8080要BS2跟BS1都得置高
这部分确认过吗?

确定,BS0应该是他内部置0了。 BS1,BS2我接到VCI--3.3V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BS0应该是他内部置0了。 BS1,BS2我接到VCI--3.3V去
编程手册里第19页
8.1.2 MCU Parallel 8080-series Interface
说明了8080读写状态

但你程序里没看到对RD的定义,
会不会是他测试版上自己搞了上拉,所以忽略指令?
要不你加上去试试?(在write_c 跟 write_data 这两个里面补上)

另外初始设置有确认过了吗?

网友:
哎, 真不知我在搞什麽
回了那麽多
才想起ARMFLY里有OLED例程
编程手册看上去是差不多的
只差在屏的大小
要不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 真不知我在搞什麽
回了那麽多
才想起ARMFLY里有OLED例程
编程手册看上去是差不多的

网友:
安富莱的OLED是用FSMC驱动的,那个比较麻烦~ 感谢热心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富莱的OLED是用FSMC驱动的,那个比较麻烦~ 感谢热心回答!

所以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搞定了?

今天我用stc89c52去驱动没问题,我怀疑是f407的IO口配置有问题? 管教都接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