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ICONVIEW点空白还是被选中图标

楼主(2016-01-29):
现在用智能家居的例程,用到800*480的屏上,发现当点屏上的空白处也选中了上一次的图标。

网友:
800*480的屏有些大,当初是安装480*272的屏设计的,创建ICONVIEW的时候,修改为仅能显示图标就可以了,如果显示图标之外还有ICONVIEW空白区域,是会被触发的。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那如果我需要这么大的可以修改那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那如果我需要这么大的可以修改那里吗?

暂不支持800*480全屏,不做自适应了,太耗时间了,维护也麻烦。

楼主:
恩,可以给点思路,我看我自己能改一下吗,现在项目需要这么做了

楼主:
现在的项目是少了一个图标,是单数的,会有一个空白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项目是少了一个图标,是单数的,会有一个空白的地方

你可以不用哪种方法,直接创建n个iconview就可以,然后直接操作这几个iconview,不是操作一个icon里面的多个icon编号
求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