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背景窗口的回调函数不能响应按键吗?

楼主(2016-01-29):
设置背景窗口回调函数,回调函数的按键不能被触发?
我在背景窗口下新建子窗口那个回调函数是可以响应按键的。

如下一下代码,是进不去”case WM_KEY:“里面的

请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void _cbBackground(WM_MESSAGE *pMsg)
{
    WM_HMEM hWin = pMsg->hWin;

    switch(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GUI_SetBkColor(GUI_LIGHTBLUE);
            GUI_Clear();
           break;
                    case WM_KEY:
                          switch(((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DOWN:
                                            WM_InvalidateWindow(hWin);
                                            break;
                                    case GUI_KEY_UP:
                                            WM_InvalidateWindow(hWin);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void Thread_GUI (void const *argument)
{
    GUI_Init();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ackground);

    while(1)
    {
        GUI_Delay(100);
    }
}

网友:
设置下桌面窗口的聚焦。看看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下桌面窗口的聚焦。看看是否可以。

恩!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