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同步和时钟配置问题

楼主(2016-01-31):
我是用429驱动AT070TN92-800x480 液晶屏

  /* Polarity configuration */
  /* Initialize the horizontal synchronization polarity as active low */
  hltdc_F.Init.HSPolarity = LTDC_HSPOLARITY_AL;
  /* Initialize the vertical synchronization polarity as active low */
  hltdc_F.Init.VSPolarity = LTDC_VSPOLARITY_AL;
  /* Initialize the data enable polarity as active low */
  hltdc_F.Init.DEPolarity = LTDC_DEPOLARITY_AL;
  /* Initialize the pixel clock polarity as input pixel clock */
  hltdc_F.Init.PCPolarity = LTDC_PCPOLARITY_IPC;

1. 通过 上面的图片如何体现出这几个参数全是低电平有效?
2.像素时钟 怎么有的版本是LTDC_PCPOLARITY_IPC参数,有的是LTDC_PCPolarity_IPC 如何通过芯片手册查找这个参数?

Horizontal input timing diagram

Horizontal input timing diagram

Vertical input timing diagram

Vertical input timing diagram

楼主:
/* Layer1 Configuration ------------------------------------------------------*/
   /* Windowing configuration */
  /* In this case all the active display area is used to display a picture then :
     Horizontal start = horizontal synchronization + Horizontal back porch = 43
     Vertical start   = vertical synchronization + vertical back porch     = 12
     Horizontal stop = Horizontal start + window width -1 = 43 + 480 -1
     Vertical stop   = Vertical start + window height -1  = 12 + 272 -1      */
  pLayerCfg.WindowX0 = 0;
  pLayerCfg.WindowX1 = 480;
  pLayerCfg.WindowY0 = 0;
  pLayerCfg.WindowY1 = 272;
----------------------------------------------------------------------------------------------------------------------------------------------------------------------------------------
通过上面的图片,horizontal synchronization = 1 , Horizontal back porch=16
Horizontal start = 1 + 16 =17, 这个注释怎么是43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 Layer1 Configuration ------------------------------------------------------*/
   /* Windowing configuration */
  /* In this case all the active display area is used to display a picture then :
     Horizontal start = horizontal synchronization + Horizontal back porch = 43
     Vertical start   = vertical synchronization + vertical back porch     = 12
.......
/* Layer1 Configuration ------------------------------------------------------*/
   /* Windowing configuration */
  /* In this case all the active display area is used to display a picture then :
     Horizontal start = horizontal synchronization + Horizontal back porch = 43
     Vertical start   = vertical synchronization + vertical back porch     = 12
     Horizontal stop = Horizontal start + window width -1 = 43 + 480 -1
     Vertical stop   = Vertical start + window height -1  = 12 + 272 -1      */
  pLayerCfg.WindowX0 = 0;
  pLayerCfg.WindowX1 = 480;
  pLayerCfg.WindowY0 = 0;
  pLayerCfg.WindowY1 = 272;
----------------------------------------------------------------------------------------------------------------------------------------------------------------------------------------
通过上面的图片,horizontal synchronization = 1 , Horizontal back porch=16
Horizontal start = 1 + 16 =17, 这个注释怎么是43呢?

网友:
1. 早期的是HV同步模式,现在基本都用DE模式,水平同步和垂直同步取高或者取低没有影响。
2.  LTDC_PCPOLARITY_IPC可能是早期的命名吧,都是大写字母,现在是这个
    LTDC_PCPolarity_IPC

网友:
引用 网友A:


/* Layer1 Configuration ------------------------------------------------------*/
   /* Windowing configuration */
  /* In this case all the active display area is used to display a picture then :
     Horizontal start = horizontal synchronization + Horizontal back porch = 43
.......
你给的这个截图看的不太明显啊,可以看我我早期发的这个教程,截图就很容易看出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给的这个截图看的不太明显啊,可以看我我早期发的这个教程,截图就很容易看出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58

.......

/* Layer1 Configuration ------------------------------------------------------*/
   /* Windowing configuration */
  /* In this case all the active display area is used to display a picture then :
     Horizontal start = horizontal synchronization + Horizontal back porch = 43
     Vertical start   = vertical synchronization + vertical back porch     = 12
     Horizontal stop = Horizontal start + window width -1 = 43 + 480 -1
     Vertical stop   = Vertical start + window height -1  = 12 + 272 -1      */
  pLayerCfg.WindowX0 = 0;
  pLayerCfg.WindowX1 = 480;
  pLayerCfg.WindowY0 = 0;
  pLayerCfg.WindowY1 = 272;
----------------------------------------------------------------------------------------------------------------------------------------------------------------------------------------

根据下面几张你教程里的图,
horizontal synchronization = 2
Horizontal back porch = 2
Horizontal start = horizontal synchronization + Horizontal back porch= 2 + 2 = 4
这么往里代数,算出来对吗?

网友C(2019-07-17):
楼主能提供下工程文件吗?我跟楼主是同一块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提供下工程文件吗?

参考我们的工程就行

网友(点评):
在哪里,没找到。

网友(点评):
发一下链接,多谢了

网友(点评):
V6开发板配套资料 这个文件夹里面吗?

网友(点评):
有没有 不用stemwin的例程,光给屏刷个颜色?裸奔的那种

网友C:
因为楼主的屏跟我一样,所以我在问楼主要工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楼主的屏跟我一样,所以我在问楼主要工程的。

看此贴,先将背景层点亮

F429驱动TFT裸屏时LTDC时序配置说明(以V6的7寸驱动为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528&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