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u盘大于8g读不出来

楼主(2016-02-01):
目前用8gU盘没什么大问题,U盘大小一上去就会卡在界面中,拔掉就好了。这个是因为U盘的驱动还是fatfs的哪里设置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哪里的变量定义有问题,ST官方搞的驱动,最容易出现变量超范围的情况,fatfs出问题的概率较小,看看USB库。还有fatfs的接口部分。

网友:
这个我们默认用的是4G  还没出过问题?好像是容量不能太大  具体的我也没测试过

网友(2016-03-31):
我的8gU盘可以被开发板识别,调用到Fats系统函数就失败,后来用result = f_mkfs(FS_USB,1,4096);格式化一下,就可以了,用电脑格式化没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