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富莱】F429开发板RTOS+emWin+FS+TCP/IP+USB+CAN+Modbus综合Demo已发布(2017-03-21)

楼主(2016-02-02):
程序下载在说明下面呢,浏览器下拉几下就看到了。
说明(RL-RTX实时操作系统及其所有中间件版本):
1.  制作这个综合Demo的意义在哪里(重要,必读):
我们之前做的几百个例子中很少有突出娱乐性的,这次来一发,突出娱乐性,实战性为辅,什么视频播放器,音频播放器,收音机,
录音机,文本阅读等,全部整上,增加板子的可玩性。虽然是娱乐性项目,但是很多地方极具参考价值,希望能够在实际项目中帮
到大家(后面新版数字信号处理教程,还会发布一个以数字信号处理和示波器为框架的实战性工程)。
(1) 本次工程延续以往的代码风格,从底层BSP驱动包到应用代码,变量命名,文件命名,程序框架,注释等都比较规范,大家
阅读或者移植都会比较方便。另外,阅读代码时,务必将编辑器的缩进参数和TAB设置为4来阅读本文件,否则显示不整齐。
(2). 总共创建了15个任务,这15个任务的框架设计是整个项目最重要的,因为你的框架设计直接决定了你的工程稳定性。这次在
RTOS的多任务架构设计上花了很多的心思,我们要充分发挥多任务的特性和实时性,并不是加上了OS,设计的代码还跟裸机一样,
程序中N多标志变量,N多等待标志完成,N多全局变量。这次的综合Demo在这方面还是极具参考价值的,当前这个框架已经测试
相对比较稳定。
(3). GUI的框架设计也比较清晰,GUI任务的大循环while里面仅有一个GUI_Delay函数,所有的应用都是基于对话框或者窗口实现,
无论是工程以后的升级维护,错误排查还是实现复杂的GUI综合,这种方式都极其方便管理,实际项目中强烈推荐这种方式。
(4). TCPnet网络协议栈,采用的事件触发方式,有效降低CPU利用率,实际项目中推荐这种方式。基于这种框架做的网络综合测试,
已经连续稳定运行快6个月。另外,底层已经做了专门处理,网线可以随意插拔,都可以正确获取新的IP地址。
(5). 这次Web网页提供的功能还是极具项目实用价值的,提供了文件的远程下载和上传功能,实际项目远程代码升级,数据采集
文件的上传全靠他了。远程的设备控制,设备数据的显示更新,都做了支持,而且是通过Ajax实现网页的局部刷新,保证页面刷新的
流畅,都是极具参考价值的。如果你有固定IP或者使用花生壳之类的DDNS,还可以实现外网的访问控制。总的来讲,对于我们嵌
式应用,能上传和下载文件,能够上传数据并实时更新,且可以实现远程控制就足够了。
(6). 文件系统RL-FlashFS在多任务性能的表现极佳,详情看Web部分视频演示和视频播放器,都是RL-FlashFS的多任务实时操作。
(7). 为SD卡插拔和网线插拔的底层增加中断检测方式,效率更高。
(8). Modbus是采用我们自己制作的主站和从站,这次是为其增加了OS的支持。
(9). 如何通过GUI做控制类界面,有时候为了图省事,我们直接把外设功能的实现丢在emWin的回调消息里面,这样设计是极其
不合理的,非常影响重要功能的实时性,比如这次的播放器设计就改变了这种方式,为音乐播放开启一个高优先级任务,DMA中断
给这个任务发消息,emWin任务也给这个任务发消息来实现音乐播放控制。
(10). GUI界面的快速刷新和切换方法。
(11). Modbus或者CAN的总线采集到数据后,GUI界面实时更新数据的方式。
(12). 当前这个综合Demo的框架已经测试的相对比较稳定,如果大家要在这个框架上面制作其它功能,仅需把我们实现的APP替换
掉即可,框架还可以继续使用。即使切换到uCOS-III,FreeRTOS或者其它RTOS上面,框架还是这个框架,框架这个东西是通用的。

总之,还是那句话,我们要充分发挥RTOS的多任务特性和实时性,并特别注重框架设计。
2.  注意事项(重要,必读):
(1). 综合demo的RTX源码以及所有中间都是来自MDK4.74,所以这个综合程序推荐用MDK4.74,但使用MDK5也没有问题,解决办法看此贴:链接
(2). 测试此例子前,务必将我们提供的文件夹“SD卡根目录存放的四个测试文件夹”里面的四个文件夹复制粘贴到SD卡根目录下。
           另外,使用的文件系统RL-FlashFS仅支持ASCII文件名,切不要使用中文。
(3). 首次将程序下载到板子上,将板子断电10秒以上,然后重新上电使用,防止立即下载进去就运行的时候RTC时钟不走和屏幕
           闪烁两个问题,以后使用没有此限制,可以随意开关电源。
(4). 板子左下角J12和J13的跳线帽设置,切不可将PA11和PA12导通,否则USB通信不正常,直接拔掉跳线帽即可,或者短接到
           另外两个引脚都是可以的。
(5). 如果测试网络的话,务必将网线插到能够联网的路由器或者交换机上,否则好些功能无法展示。
(6). 网口用的是DM9161,不是DM9000,USB口用的是MicroUSB接口,即小口。
(7). CAN总线是用的CAN2,由于CAN2的一个引脚跟网络PHY芯片的一个引脚有复用,所有不做CAN2的功能展示了,但是功能
           还在。如果大家要测试的话,将源代码里面网络任务AppTaskTCPTimer的创建注释掉即可
(8). 由于PHY芯片要初始化一段时间,为了防止其占用时间过长,上电后网络任务的优先级仅比统计任务高,所以上电后,有一
           时间内的CPU利用率是0.0%,PHY初始化完成后就正常了。另外,上电前未插入网线的话,这个时间比较插入网线的时间稍长。
(9). 此综合Demo仅支持800*480分辨率,其余分辨率的显示屏不再制作了。
(10). 电容屏无需校准,电阻屏的校准看新版emWin教程的第66章说明。
(11). 主界面滑动操作的时候,最好滑动图标以外的区域,图标的区域也可以滑动,但是效果不够完美。
(12). 当前仅做了RTX操作系统版本,后续如果有精力的话,会推出uCOS-III和FreeRTOS版本。
3.  版本信息:
RTOS:           RL-RTX        V4.74
File System:  RL-FlashFS  V4.74
TCP/IP:         RL-TCPnet   V4.74
USB:             RL-USB        V4.74
CAN:            RL-CAN       V4.74
GUI:             emWin         V5.36
Modbus:     Designed by armfly
4.  15个任务优先级配置
(1). os_idle_demon,      优先级0系统空闲任务。
(2). AppTaskStatistic       优先级1:CPU利用率检测。
(3). AppTaskGUI,          优先级3:GUI主任务。
(4). AppTaskTCPMain,  优先级4:TCPnet网络任务。
(5). AppTaskUserIF,      优先级5:按键消息处理任务。
(6). AppTaskMsgPro,   优先级6:主要用于截图任务。
(7). AppTaskStart,        优先级7:启动任务。
(8). AppTaskCAN,        优先级8:CAN总线任务。
(9). AppTaskModbus,  优先级9:Modbus任务。
(10). AppTaskUSB,          优先级10:USB任务,
(11). AppTaskMusic,       优先级11:音乐任务,用于音乐播放器,视频播放器,录音机和收音机处理。
(12). AppTaskPinDetect, 优先级12:SD卡插拔检测任务。
(13). AppTaskTCPTimer, 优先级13:TCPnet网络定时更新任务。
  USB在运行的过程中会创建2两个任务
(14). USBD_RTX_EndPoint0                   优先级2:USB设备端点0任务。
(15). USBD_RTX_MSC_EP_BULK_Event  优先级2:USB BULK数据传输任务。
5.  15个中断安排
NVIC优先级分组采用4,仅抢占优先级,范围0-15。
LTDC中断,                抢占优先级 0
ETH以太网中断,        抢占优先级 0
USB FS中断,             抢占优先级 0
CAN2 TX中断,          抢占优先级 1
CAN2 RX0中断,        抢占优先级 1
DMA2_Steam5中断,抢占优先级 1
DMA2_Steam1中断,抢占优先级 1
EXTI6中断,               抢占优先级 1
USART3中断,           抢占优先级 2
EXTI2中断,               抢占优先级 2
TIM2中断,                抢占优先级 4
USART1中断,           抢占优先级 13
RTC Alarm中断,       抢占优先级 13
SVC中断,                  抢占优先级 14
Systick中断,             抢占优先级 15
PendSV中断,            抢占优先级 15
6.  内存安排
内部SRAM , CCM SRAM和SDRAM安排。
内部192KB SRAM       :80KB用于动态内存分配,其余用于任务堆栈,系统堆栈,文件系统,网络协议栈等。
内部64KB CCM SRAM:用于视频播放器时,JPEG解码。
外部16MB SDRAM     :前4MB用于TFT显存。
外部16MB SDRAM     :后12MB用于emWin动态内存。
7. RTX调试组件效果展示
8.  开启MDK4.74最高的3级优化,同时开启相当给力的时间优化

================================================================

下载不正常的话,请鼠标右击附件“复制链接地址”,然后粘贴到迅雷等下载器来下载。

程序下载:
SD卡根目录存放文件下载:

================================================================
视频展示:
板子的拍摄和电脑端嵌入式Web页面是分别录制的。手机拍摄的,效果不够艳丽,不过不影响性能展示。
板子视频效果展示:

嵌入式Web服务器效果展示:

================================================================
13个已经实现APP的功能说明
1.  主界面说明
桌面窗口上面建立JPG背景图片,创建一个支持三个屏大小的motion窗口,用于实现三个屏界面的切换,每个屏
大小的位置创建一个ICONVIEW控件,创建了三个。
(1). 共创建了21个应用图标,实际做了13个,其余7个暂时未做,第三屏上面的7个图标与第一屏的前7个图标是
          一样的,仅用于测试目的。
(2). 滑动的时候最好在图标以外的区域滑动,虽然可以点击图标的区域进行滑动,但是做的还不够好。
(3). 状态栏看文件App_StatusDlg.c开头的说明,系统信息栏看文件App_SysInfoDlg.c开头的说明。
(4). 未制作的功能的图标显示emWin支持的二维码。
显示效果:
第一个界面
第二个界面
第三个界面,仅用于三个界面滑动演示效果,跟第一个界面的前7个图标一样
2.  主界面系统信息说明
(1).  显示当前IP地址,未插入网线时显示192.168.X.X
(2).  显示emWin动态内存的剩余,总共是分配了12MB。
(3).  显示CPU利用率,上电后有段时间是显示的0.0%,因为网络初始化占用了一段时间CPU,不插网线的话时间稍长,过会就正常了。
(4).  电压和电流的测试功能未加上。
3.  主界面状态栏说明
(1).  日期和时间的更新。
(2).  网线插拔标志显示。
(3).  SD卡插拔标志显示。
(4).  闹钟是默认支持的,所以一直显示闹钟标志。
(5).  用于模拟U盘功能的存储设备不需要更新图标,因为已经设置仅在USB界面里面才可以设置。
(6).  其余的暂不使用。
4.  我的电脑APP说明
(1). 当前仅作了SD卡的支持。
(2). 文件浏览是用的CHOOSEFILE对话框,此控件点开后会有一个网格调整的过程,这个属正常现象,此控件就是这样的。
5.  系统信息APP说明
(1).  仅显示下系统配置
6. 音乐播放器APP说明
重要提示
(1)首次使用先点击歌曲列表,歌曲名会被记录到listview控件里面,然后就可以任意操作了。如果文件夹中歌曲较多,首次打
         开会稍慢些,主要是因为要获取每首歌曲的播放时间。以后打开就比较快了,主要是对歌曲列表对话框做了隐藏和显示处理,
        而不是重复的创建和删除。
功能说明
(1)支持上一曲,下一曲,快进和快退,常用的采样率和码率都支持,单声道和立体声也都支持。
(2)音频频谱方面,支持幅值谱和对数谱切换。
(3)emWin任务是低优先级任务,音乐解码任务是高优先级任务,两个任务之间通过任务消息队列和事件标志进行通信。
(4)歌曲列表对话框做了模态处理,这样用户打开此对话框后只能操作这个对话框,而不能操作主界面。

7. 视频播放器APP说明
重要提示:
(1)由于使用的文件系统RL-FlashFS的限制,文件名仅支持ascii字符。
(2)首次使用先点击视频列表,视频名会被记录到listview控件里面,然后就可以任意操作了。如果文件夹中视频较多,首次打
         开会稍慢些,主要是因为要获取每个视频的播放时间。以后打开就比较快了,主要是对视频列表对话框做了隐藏和显示处理,
         而不是重复的创建和删除。
(3)创建两个任务,一个GUI任务,用来刷emWin本身支持的emf格式视频,另一个是音频播放任务,用来播放视频中的声音,
         音频文件是从原始视频中提取出来的,使用MP3格式。由于两个任务都要操作文件系统,分别读取emf视频文件和MP3格
         式的音频文件,所以文件系统就需要互斥访问,也就是得支持重入。
(4)优化:重新添加uCGUI3.98里面的JPEG解码文件,覆盖emWin原有的解码,并做DMA2D优化,emWin自带的卡死,基本300ms
         左右一帧480*272图片,而优化后,差不多80ms左右就一帧。缺点就是跟emWin原有的机制兼容有些问题,不过程序设计中已经
         将其避免。emWin支持的三缓冲可以继续使用。
功能说明:
(1) 支持上一个,下一个,快进和快退。
(2)emWin任务是低优先级任务,音频解码任务是高优先级任务,两个任务之间通过消息邮箱和事件标志进行通信。
(3)视频列表对话框做了模态处理,这样用户打开此对话框后只能操作这个对话框,而不能操作主界面。
显示效果:

8. 录音机APP说明
(1). 录音机的功能做的比较简单,左上角和右上角的两个按钮未用到。
(2). 采样率固定为32KHz,16bit,单通道。
(3). 点击开始按钮,开始录音,录音30秒,务必保证录音结束后才可以播放。
(4). 显示的频谱是对数谱,即对FFT变化后幅值取对数。

9. 收音机APP说明
(1). 为了更好搜索电台,务必给耳机接口插上耳机当做收音机天线用。
(2). 开机上电后,要先点击界面上的开启键,默认是自动搜索模式。开启后点击左下角的搜索键,可以自动搜索电台。
           通过左键和右键实现搜到的电台切换。界面上面的6个颜色块是搜索到电台显示,也可以点击切换。
(3). 界面左上角的按钮是切换到手动搜索,然后通过左键和右键分别实现每次递减0.1MHz和递增0.1MHz。要切换回自
           动搜索,点击左下角按钮即可。作为两种模式的区分,手动搜索模式下,滚动条上面的文本会显示Manual;自动搜
           索模式下,滚动条上的文本会显示Auto。
(4). 调整滚动条也可以选择电台,范围87.5MHz到108.0MHz。

10. 文本阅读APP说明
(1). 支持浏览的最大文本数是50个, 通过宏定义TextMaxNum进行设置。

11. 图片浏览APP说明
(1). 默认已经限制可显示的JPEG,GIF图片都是10张。
(2). 图片的显示区默认显示为480*320,GIF图片不受限制,但不要太大,因为未做处理。
(3). 删除了JPEG图片的显示,因为视频播放要做优化,优化后不支持函数GUI_JPEG_DrawScaled。

12. 万年历APP说明
(1). GUI主界面左上角的按钮用于弹出时间,日期和闹钟设置界面,右上角的按钮未用到。用户移植这个例子的话,
          此按钮用于返回系统主界面。此万年历例子都是在对话框上面实现的,移植很方便。
(2). 闹钟时间到后,蜂鸣器鸣叫5声。

13. USB APP说明
(1). 移植了RL-USB,板子使用的MicroUSB接口,即小口,实现SD卡模拟U盘,所以SD卡务必插上。
(2). 设置了240s的时间进行连接,如果240s内无法连接上,自动退出连接,一般情况下,500ms左右就连接上了。
(3). 拔掉USB线前,务必点击断开连接按钮。
(4). 为了防止点击了连接USB按钮后用户重复点击,此按钮被设置了禁能,点击断开USB按钮可恢复。
(5). 操作不可太快,要不反应不过来。
(6). 首次在新的电脑上面连接时,电脑端会有一个自动安装驱动的过程,这个时间稍长。所以将连接时间设置为120秒。
(7). 板子左下角J12和J13的跳线帽设置,切不可将PA11和PA12导通,否则USB通信不正常,直接拔掉跳线帽即可。

14. CAN总线 APP说明
(1). 移植了RL-CAN,板子使用的CAN2,速度500Kbps,标准ID
(2). 测试时至少要使用两块板子,手拉手式连接
(3). CAN的标识符过滤器采用标识符列表模式,配置每个板子仅接收标准ID为33的数据帧或者遥控帧
(4). 周期发送的默认时间是500ms。

15. RS485 Modbus APP说明
(1). 移植了Modbus RTU主站,测试时需要连接预装了从站程序的板子,从站地址为0x01
(2). ListView控件上的命令是供用户选择的,选择后点击发送命令按键即可,系统上电后默认选择命令二

16. 所有未制作APP显示界面
(1). 所有未制作APP显示如下界面

17. TCPnet网络协议栈 APP说明
(1). 移植了RL-TCPnet网络协议栈,网口对应DM9161,务必将其连接到能联网的路由或交换机上,否则很
           多功能无法正常运行,网线可以随意插拔,支持自动重连。网络信息和SNTP客户端都是每秒更新一次。
(2). DHCP已经使能,如果插上网线8秒内无法从路由器/交换机获得IP地址,将使用固定IP:192.168.1.200。
(3). 国内免费稳定的SNTP服务器很少了,当前使用的这个时好时坏,如果大家测试不成功的话也是正常的。

18. 嵌入式Web界面效果
对于我们嵌入式应用来说,能上传和下载文件,能够上传数据并实时更新,且可以实现远程控制就足够了

楼主:
2016-02-03
主界面效果,支持滑动操作,类似手机,比较流畅,背景是JPG图片写到内部SDRAM进行刷

网友:
背景JPG图片是象V5版开窗显示,还是直接调用EMWIN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景JPG图片是象V5版开窗显示,还是直接调用EMWIN函数?

网友:
JPG图片解码后写到SDRAM里面,然后用SDRAM刷就行,F429没有开窗这种功能了。都是操作的裸屏。

楼主:
2016-02-05
基于SAI音频接口的WAV,MP3解码已经实现,开始研究下FLAC和APE。

楼主:
2016-02-07
开始制作音乐播放器的界面。软件WAV和MP3,支持频谱显示,FLAC和APE暂时不搞了,
初次搞比较耗时间。

网友:
过年楼主还在搞,辛苦、辛苦。

楼主:
2016-02-14
好久没有搞娱乐性功能,这次打算把音乐播放,视频播放和收音机等等搞全了。下面是7天的
假期开发出来的软解MP3和WAV的界面。
1.  这次在RTOS的多任务架构设计上花了很多的心思,我们要充分发挥多任务的特性和实时性,
     并不是加上了OS,设计的代码还跟裸机一样,程序中N多标志变量,N多等待标志完成。
     N多全局变量,全局变量是多线程安全最大的毒瘤。
2.  现在设计的RTOS代码,除了空闲任务,emWin任务就是最低优先级的,为了图省事,很多时候
     就把外设功能的实现直接丢在emWin的回调消息里面去实现,这样设计是极其不合理的,非常影响
     重要功能的实时性,这次的播放器设计改变了这种状态,是把音乐播放专门设计了一个高优先级任务,DMA中断
     给这个任务发消息,emWin任务也给这个音乐任务发消息。
     其实WAV和MP3软解的程序结构基本是一样的,全部是通过DMA双缓冲实现,这样也给音乐任务的实现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楼主:
2016-02-16
加入音乐播放器的快进和快退功能,今天进行音乐播放器的收尾工作,以后综合Demo的设计放在晚上搞。
下一步是视屏播放,视频格式采用emWin本身支持的emf格式,其实就是JPEG图片的合集。

网友:
牛 支持  我的f7-disco买回来还吃灰呢  到时候移植硬汉的音乐播放器看看

楼主:
2016-02-20
视频播放的基本功能已经实现,视频个使用emWin的emf,音频采用MP3格式,两个任务同时运行。
待进一步完善。

网友:
越来越绚丽了

楼主:
2016-02-23
由于是采用的emWin本身支持的视频播放功能,只能音频和视频分开到两个任务进行,分开进行的
缺点就来了,文件系统此时是多线程调用,那么就存在互斥问题,所以播放的时候得做同步,同步
问题最让人头痛,做不好的现象就是声音和画面不同步,当前是牺牲声音。保证画面。
============================================================
视频采用:emWin支持的emf格式。
音频采用:MP3格式,打算采用WAV,发现提取出来的音频文件太大。
优化:重新添加UCGUI3.98里面的JPEG解码文件,覆盖emWin原有的解码,emWin自带的卡死,基本
          300ms左右一帧480*272图片,而优化后,差不多80ms左右就一帧。缺点就是更emWin原有的机制
          兼容有些问题,不过程序设计中已经将其避免。
===============================
这个纯属娱乐功能,增加板子的可玩性,没有实战意义,实际效果还不错,板子上面自带音腔喇叭。

楼主:
2016-03-01
开始做收音机界面设置,专门调试了下Si4704的自带搜索功能。

网友:
楼主,这个板子能够支持10.1寸不,不如1280*8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板子能够支持10.1寸不,不如1280*800

最大1024*768分辨率

楼主(2016-03-05):
2016-03-05
做FreeRTOS教程耽误了不少时间,这两天把收音机功能做好。

楼主:
2016-03-09
完成收音机界面设计:

网友:
我看这些图片也很多很大,这些图片也是开机的时候读到SDRAM中去吗,还是你优化了图片解码的程序?图片的显示速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这些图片也很多很大,这些图片也是开机的时候读到SDRAM中去吗,还是你优化了图片解码的程序?图片的显示速度怎么样?

速度很快,F429有2MB的flash,这些小图片随便放,而背景图片是JPEG的,也直接放在工程里面。不过好些也不是图片,是颜色块。

我这么做的目的,防止客户拿到我们的板子,还需要将图片放到外部存储器,比如SD卡,如果他用的SD卡无法正常识别,售后问题太麻烦,减轻我们的售后压力。

网友:
那用的这些图片转换成c文件是888的还是565的,还是根据具体的图片再确定转换类型?

网友:
比如我的图片转换成这样: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assis_res = {
  75, // xSize
  60, // ySize
  150, // BytesPerLine
  16, // BitsPerPixel
  (unsigned char *)_acassis_res,  // Pointer to picture data
  NULL,  // Pointer to palette
  GUI_DRAW_BMP565
};
这样的图片能做到边缘是透明化吗?就像你的主菜单的图标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如我的图片转换成这样: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assis_res = {
  75, // xSize
  60, // ySize
  150, // BytesPerLine
.......
透明色要用BMP8888,即带alpha通道的: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3D = {
  72, // xSize
  72, // ySize
  288, // BytesPerLine
  32, // BitsPerPixel
  (unsigned char *)_ac3D,  // Pointer to picture data
  NULL,  // Pointer to palette
  GUI_DRAW_BMP8888
};

网友:
按你说的,我把用到的所有图片资源在开机时都读到SDRAM中,运行时需要用的时候直接从SDRAM中取,确实很快,哈哈哈,谢谢了

楼主:
2016-03-13
开始录音机APP的设计,打算搞成录制WAV音频文件,将其记录到SD卡里面。

楼主:
2016-03-23
这几天售后压力有些大,咨询问题的兄弟比较多,FreeRTOS教程也花了不少时间,得抓紧这
个录音机的设计了,现在已经把基本功能和界面都实现了,暂时先不搞成WAV文件了,音频数
据直接存储到SDRAM里面。后天把设计的界面贴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6-02-03
主界面效果,支持滑动操作,类似手机,比较流畅,背景是JPG图片写到内部SDRAM进行刷

滑动是怎么实现的,做滑动效果需要什么硬件支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滑动是怎么实现的,做滑动效果需要什么硬件支持么?

引脚不需要,软件上使用emWIn的MOTION控件就可以的。

楼主:
2016-03-28
完成录音机:

楼主:
2016-04-01
前面的做几个F429应用都是单独的创建个窗口来实现APP功能,这个图片浏览单独创建一个窗口不太方便
BMP和JPG图片还好,而GIF图片就比较的麻烦些,主要是因为GIF需要动态的显示,在窗口的回调函数里面
动态的刷新比较麻烦,不太好实现,所以直接放在桌面窗口绘制。
    图片的显示全部放缩到480*320的范围内显示。

楼主(2016-04-07):
2016-04-07
这几天做FreeRTOS教程和售后,忙的有些乱套了,晚上基本没事做综合Demo,抽个时间
制作下一个APP,即文本阅读。

楼主:
这段时间的确是忙的去乱套了,得使劲使劲的挤时间去开发这个综合Demo了。

网友:
这个有段时间没有更新了,楼主加油!

楼主:
2016-04-18
最近的忙FreeRTOS教程和售后问题,忙的焦头烂额,一直没有机会升级F429的综合Demo,这两天升级了下。

网友:
硬汉大哥,这个手动滑动切屏幕代码会开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6-04-07
这几天做FreeRTOS教程和售后,忙的有些乱套了,晚上基本没事做综合Demo,抽个时间
制作下一个APP,即文本阅读。

硬汉大哥,这个手动滑动切屏幕代码会开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汉大哥,这个手动滑动切屏幕代码会开源吗?

开源,等做好后发布。

楼主:
这段时间一直忙于售后和FreeRTOS教程了,5,1期间希望能有时间更新下。

楼主:
2016-05-03
最近已经被FreeRTOS教程拴住了,抽时间设计下一个APP,时钟表盘和闹钟,时间,日期的设置界面

网友:
很期待硬汉的下一个app

楼主(2016-05-13):
引用 网友F:
很期待硬汉的下一个app

这几天忙乱了,这个周末搞下万年历的APP。

楼主:
2015-05-24:
差不多两周的时间没有顾上综合Demo了,让FreeRTOS教程搞的忙不过来了。
万年历不做那么麻烦了,支持时间设置,闹钟设置和年月日设置。

网友G:
管理员有源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管理员有源码吗、???

看帖子开始的说明。

楼主:
2015-06-05:
RL-FlashFS对SPI Flash和NAND Flash的移植已经做好了,现在开始综合Demo的另一个重要功能TCPnet网络协议栈的
的移植和应用app设置

网友G:
这个demo有F407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demo有F407的吗?

今年应该会做F407的版本,我抓紧些时间吧。

楼主(2016-07-12):
2015-07-12:
都一个多月没有顾上升级了,打算给网络协议栈TCPnet配套两个功能,一个Websever,支持文件的上传和下载,远程设备控件。
还有一个emWin VNC功能。

网友:
什么时候发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什么时候发布啊?

下半年发布,我争取早点。

网友:
辛苦楼主了。我对你的这个UI界面很感兴趣。做的真是好啊!

楼主:
2016-07-30
1 。初步学习了下XML,HTML和JS,HTML和XML相对好弄些,JS比较麻烦,还是需要专业的网络开发人员搞比较合适。
2。 对于我们嵌入式应用来说,能上传和下文件,能够上传数据并实时更新,且可以实现远程控制就足够了。
3。  网上的网页模板比较多,我们也弄个现成的,就不用自己再去折腾排版布局了。
==================================================================
手机和电脑端都可以访问的,共做了9个功能和一个主界面
具体图片看楼主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6-07-30
1 。初步学习了下XML,HTML和JS,HTML和XML相对好弄些,JS比较麻烦,还是需要专业的网络开发人员搞比较合适。
2。 对于我们嵌入式应用来说,能上传和下文件,能够上传数据并实时更新,且可以实现远程控制就足够了。
3。  网上的网页模板比较多,我们也弄个现 ..

效果不错,很期待

楼主:
2016-08-08
1 。TCPnet部分再添加一个emWin VNC Server。近期有时间了开始做一下。

网友(2016-08-12):
那个地图是贴图?还是能实时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个地图是贴图?还是能实时显示?

实时的,web server嵌入百度地图地址即可,效果跟实际访问百度地图是一样的。

楼主:
2016-08-16
1 。TCPnet部分已经成功添加emWin VNC Server和SNTP Client,通过SNTP Client可以实现远程
      授时和时间校准。剩下就是为TCPnet做一个emWin的信息显示和设置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个地图是贴图?还是能实时显示?

太酷了

楼主:
2016-08-23
周末花了点时间解决了下网线任意插拔的问题,基本还算满意,后面还有什么问题再做进一步的解决。

网友:
 持续关注,期待滑动操作的效果视频。

楼主(2016-09-13):
最近几天一直没有顾上升级,后面得再挤点时间出来,升级下。

网友:
做这个的我就佩服安富莱,真正的全心全意做产品,希望继续保持,辛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6-08-23
周末花了点时间解决了下网线任意插拔的问题,基本还算满意,后面还有什么问题再做进一步的解决。

网线拔插不用做什么操作吧,都是底层自己完成。开启keepalive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网线拔插不用做什么操作吧,都是底层自己完成。开启keepalive就行了啊

不行的,keepalive只能保证链接的断开和重连,并不能保证网线的随意插拔,这个里面还是有很多小细节的处理,看我早前发的记录,已经做的比较完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045

楼主:
2016-10-06
F429板子的emWin教程发布后开始F429提高篇实例,最后发布这个综合Demo,今年初步就是这个流程了。

楼主(2016-11-25):
引用 网友L:
请问扩展输出口 有PWM接口吗?也就是 有没有流出可以做PWM的IO口啊?

扩展接口只能用于控制,不能用于PWM。

模块的接口很多,其中很多引脚都是支持PWM的,弄出几个来使用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6-02-03
主界面效果,支持滑动操作,类似手机,比较流畅,背景是JPG图片写到内部SDRAM进行刷

顶一个,超过阿莫

网友:
引用 楼主:
透明色要用BMP8888,即带alpha通道的: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3D = {
  72, // xSize
  72, // ySize

网友(2016-03-09):
顶起让这论坛超过阿莫

网友(2017-01-14):
版主你好!目前这个DEMO的进展情况怎么样了?我是V6的用户

网友:
版主,你好!目前这个DEMO的进度情况怎么样了?关注中,我是V6的用户!______不好意思!重发了一次!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版主你好!目前这个DEMO的进展情况怎么样了?我是V6的用户

春节后再继续,已经快半年没有弄了,下周发布这个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687

网友:
引用 楼主:
春节后再继续,已经快半年没有弄了,下周发布这个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687

谢谢回复!DEMO综合版   非常的期待中。。。。。 感谢 !

楼主:
2017-01-20
综合Demo的设计,继续开展,设计图标我的电脑。

楼主:
2017-01-25
我的电脑功能已经完成

楼主:
2017-01-30
系统信息功能已经完成
这个界面做的比较简单,暂时不做系统设置了,仅仅是显示下系统信息。

楼主:
2017-02-01
移植RL-CAN,并制作一个简易操作界面。

网友:
  Eric老师技术精湛

楼主:
2017-02-06
完成RL-CAN的移植,开始界面。

网友:
Eric老师,你这个源码放到V6开发板上了吗,现在买V6开发板有没有源码

楼主:
2017-02-09
完成RL-CAN界面设计:

楼主:
2017-02-10
移植RL-USB,这里主要是实现一个SD卡模拟U盘的功能。

楼主(2017-02-13):
2017-02-13
移植完成RL-USB,整理界面中。

楼主:
2017-02-14
更新RL-USB的界面效果。

楼主:
2017-02-15
移植Modbus。

楼主:
2017-02-20
Modbus的界面设计收工中,稍后贴效果图。

楼主:
已经更新Modbus界面效果。

网友:
源码在哪里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N:
源码在哪里更新?

还未发布,关注此贴即可。

楼主:
2017-02-23
最后一个网络的emWin界面即将完成,收工后开始将所有做好的这些应用汇总到一起。

楼主:
2017-02-24
这个算是综合Demo的最后一个界面了,后面的几个图标不再弄了,下一步开始把这些已经做的所有单独应用
汇总到综合里面,这个最麻烦,也容易出问题。

楼主:
2017-03-06
已经有一半多的应用集成好。

网友:
Modbus,去年等到今年,我自己已经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Modbus,去年等到今年,我自己已经写了、、、

Modbus已经发布一年多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89&fpage=2

楼主:
2017-03-10
移植最后一个APP,这个没问题后,就开始综合测试几天,然后录制个视频,准备发布。

网友:
eric:到时发布综合demo时是下面4个版本都有,还是只有a版本?
     a.  RTX+RL-CAN+RL-TCPnet+RL-FlashFS+RL-USB+emWin+Modbus  此版本优先制作
     b. FreeRTOS + emWin + FatFS + CAN + Modbus + LwIP + STUSB
     c. uCOS-II+ emWin + FatFS + CAN + Modbus + LwIP + STUSB
     d. uCOS-III+ emWin + FatFS + CAN + Modbus + LwIP + STUSB
[sub][/sub][sup][/sup][strike][/strike]

网友:
发布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发布了吗?

快了,最晚下周就发布了。

楼主(2017-03-15):
开始整理程序代码,并找个时间录制视频,为发布做准备。

楼主:
===================================================================
                                                         备份曾经奋斗的那些个日日夜夜
===================================================================
说明:
1.   综合Demo一共有以下几个版本,当前仅作800*480分辨率
     a.  RTX+RL-CAN+RL-TCPnet+RL-FlashFS+RL-USB+emWin+Modbus  此版本优先制作
     b. FreeRTOS + emWin + FatFS + CAN + Modbus + LwIP + STUSB
     c. uCOS-II+ emWin + FatFS + CAN + Modbus + LwIP + STUSB
     d. uCOS-III+ emWin + FatFS + CAN + Modbus + LwIP + STUSB
2.  其中MODBUS使用我们自己开发的。
======================================================
2016-01-10
做RTX+emWin+FlashFS稳定版,稳定是重中之重。
2016-01-13
完成emWin底层优化。
1. emWin底层的多缓冲,双图层,8种颜色格式任意配置。
2. 修改GUI_X_RTX.C接口函数,不需要给emWin单独创建一个任务实现时间基准。
完成FlashFS的底层优化。
1. 将SD卡的插拔检测引脚设置为双边沿中断方式,SD卡插入才做SD卡的初始化,SD卡拔出卸载SD卡。
如此循环。
2016-01-15
emWin滑动主界面设计。效果还算给力,比F407强很多。
2016-01-22
emWin的主界面基本已经确定下来,给RTX新增了一个CPU利用率检测机制。
2016-02-03
主界面效果,支持滑动操作,类似手机,比较流畅,背景是JPG图片写到内部SDRAM进行刷

2016-02-05
基于SAI音频接口的WAV,MP3解码已经实现,开始研究下FLAC和APE。
2016-02-07
开始制作音乐播放器的界面。软件WAV和MP3,支持频谱显示,FLAC和APE暂时不搞了,
初次搞比较耗时间。
2016-02-14
好久没有搞娱乐性功能,这次打算把音乐播放,视频播放和收音机等等搞全了。下面是7天的
假期开发出来的软解MP3和WAV的界面。
1.  这次在RTOS的多任务架构设计上花了很多的心思,我们要充分发挥多任务的特性和实时性,
     并不是加上了OS,设计的代码还跟裸机一样,程序中N多标志变量,N多等待标志完成。
     N多全局变量,全局变量是多线程安全最大的毒瘤。
2.  现在设计的RTOS代码,除了空闲任务,emWin任务就是最低优先级的,为了图省事,很多时候
     就把外设功能的实现直接丢在emWin的回调消息里面去实现,这样设计是极其不合理的,非常影响
     重要功能的实时性,这次的播放器设计改变了这种状态,是把音乐播放专门设计了一个高优先级任务,DMA中断
     给这个任务发消息,emWin任务也给这个音乐任务发消息。
     其实WAV和MP3软解的程序结构基本是一样的,全部是通过DMA双缓冲实现,这样也给音乐任务的实现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3. 来两个暂时设计的效果图:

2016-02-16
加入音乐播放器的快进和快退功能,今天进行音乐播放器的收尾工作,以后综合Demo的设计放在晚上搞。
下一步是视屏播放,视频格式采用emWin本身支持的emf格式,其实就是JPEG图片的合集。
2016-02-20
视频播放的基本功能已经实现,视频个使用emWin的emf,音频采用MP3格式,两个任务同时运行。
待进一步完善。
2016-02-23
由于是采用的emWin本身支持的视频播放功能,只能音频和视频分开到两个任务进行,分开进行的
缺点就来了,文件系统此时是多线程调用,那么就存在互斥问题,所以播放的时候得做同步,同步
问题最让人头痛,做不好的现象就是声音和画面不同步,当前是牺牲声音。保证画面。
============================================================
视频采用:emWin支持的emf格式。
音频采用:MP3格式,打算采用WAV,发现提取出来的音频文件太大。
优化:重新添加UCGUI3.98里面的JPEG解码文件,覆盖emWin原有的解码,emWin自带的卡死,基本
          300ms左右一帧480*272图片,而优化后,差不多80ms左右就一帧。缺点就是更emWin原有的机制
          兼容有些问题,不过程序设计中已经将其避免。
===============================
这个纯属娱乐功能,增加板子的可玩性,没有实战意义,实际效果还不错,板子上面自带音腔喇叭。

2016-03-01
开始做收音机界面设置,专门调试了下Si4704的自带搜索功能。

2016-03-05
做FreeRTOS教程耽误了不少时间,这两天把收音机功能做好。

2016-03-09
完成收音机界面设计:

2016-03-13
开始录音机APP的设计,打算搞成录制WAV音频文件,将其记录到SD卡里面。

2016-03-23
这几天售后压力有些大,咨询问题的兄弟比较多,FreeRTOS教程也花了不少时间,得抓紧这
个录音机的设计了,现在已经把基本功能和界面都实现了,暂时先不搞成WAV文件了,音频数
据直接存储到SDRAM里面。后天把设计的界面贴上。

2016-03-28

完成录音机:

2016-04-01
前面的做几个F429应用都是单独的创建个窗口来实现APP功能,这个图片浏览单独创建一个窗
口不太方便BMP和JPG图片还好,而GIF图片就比较的麻烦些,主要是因为GIF需要动态的显示,
在窗口的回调函数里面动态的刷新比较麻烦,不太好实现,所以直接放在桌面窗口绘制。
    图片的显示全部放缩到480*320的范围内显示。
BMP:

JPG:

GIF:

2016-04-18
最近的忙FreeRTOS教程和售后问题,忙的焦头烂额,一直没有机会升级F429的综合Demo,这两天升级了下。
下面是阅读器功能

2016-05-03
最近已经被FreeRTOS教程拴住了,抽时间设计下一个APP,时钟表盘和闹钟,时间,日期的设置界面

2015-05-24:
差不多两周的时间没有顾上综合Demo了,让FreeRTOS教程搞的忙不过来了。
万年历不做那么麻烦了,支持时间设置,闹钟设置和年月日设置。

2016-06-05:
RL-FlashFS对SPI Flash和NAND Flash的移植已经做好了,现在开始综合Demo的另一个重要功能TCPnet网络协议栈的
的移植和应用app设置

2016-07-30
1 。初步学习了下XML,HTML和JS,HTML和XML相对好弄些,JS比较麻烦,还是需要专业的网络开发人员搞比较合适。
2。 对于我们嵌入式应用来说,能上传和下文件,能够上传数据并实时更新,且可以实现远程控制就足够了。
3。  网上的网页模板比较多,我们也弄个现成的,就不用自己再去折腾排版布局了。
==================================================================
手机和电脑端都可以访问的,共做了9个功能和一个主界面

2016-08-08
1 。TCPnet部分再添加一个emWin VNC Server。近期有时间了开始做一下。

2016-08-16
1 。TCPnet部分已经成功添加emWin VNC Server和SNTP Client,通过SNTP Client可以实现远程
      授时和时间校准。剩下就是为TCPnet做一个emWin的信息显示和设置界面。

2016-08-23
周末花了点时间解决了下网线任意插拔的问题,基本还算满意,后面还有什么问题再做进一步的解决。

2016-10-06
F429板子的emWin教程发布后开始F429提高篇实例,最后发布这个综合Demo,今年初步就是这个流程了。

2017-01-20
综合Demo的设计,继续开展,设计图标我的电脑。

2017-01-25
我的电脑功能已经完成

2017-01-30
系统信息功能已经完成
这个界面做的比较简单,暂时不做系统设置了,仅仅是显示下系统信息。

2017-02-01
移植RL-CAN,并制作一个简易操作界面。

2017-02-06
完成RL-CAN的移植,开始界面。

2017-02-09
完成RL-CAN界面设计:

2017-02-10
移植RL-USB,这里主要是实现一个SD卡模拟U盘的功能。

2017-02-13
移植完成RL-USB,整理界面中。

2017-02-14

更新RL-USB的界面效果。

2017-02-15
移植Modbus。

2017-02-20
移植了Modbus RTU主站,协议采用我们自己编写的

2017-02-23
最后一个网络的emWin界面即将完成,收工后开始将所有做好的这些应用汇总到一起。

2017-02-24
这个算是综合Demo的最后一个界面了,后面的几个图标不再弄了,下一步开始把这些已经做的所有单独应用
汇总到综合里面,这个最麻烦,也容易出问题。

2017-03-06
已经有一半多的应用集成好。

2017-03-10

移植最后一个APP,这个没问题后,就开始综合测试几天,然后录制个视频,准备发布。

网友:
顶,安富莱就是给力

网友:
期待大湿作品,播放器不支持中文名字有点小尴尬

楼主:
今天发布,整理上传资料中。

网友:
开源的吧

网友:
支持4.3寸屏吗?

网友:
终于发布了。硬汉哥辛苦啦!

网友:
提一个小建议,目前对于SPI I2C总线的资源占用还是采用裸机方式,最好修改成互斥锁

网友:
       大作终于发布了

网友:
真是不错的资料,RTX的Demo确实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Q:
提一个小建议,目前对于SPI I2C总线的资源占用还是采用裸机方式,最好修改成互斥锁

谢谢,SPI已经在bsp_spi_bus.c文件里面做多个SPI设备共享处理了。

网友:
太强大了,,强烈支持硬汉哥

楼主:
引用 网友R:
太强大了,,强烈支持硬汉哥

谢谢,有段时间没有见你来论坛了。

网友:
好牛逼,好强大的综合demo啊,,

请教硬汉哥一个问题:在一个局域网内有多台f407的设备,怎么通过一台电脑控制所有设备同时(无法同时的话也可以,总之要所有设备升级完成的总时间尽量小)IAP更新呢?有没有好的方案推荐呢?谢谢

如果电脑端软件需要开发,这个倒是可以,关键是用什么协议或成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有段时间没有见你来论坛了。

硬汉哥好记性啊,,年前2月+最近2月都在忙旧产品的本安认证工作,天天跟认证机构和文档打交道,暂时没有开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好牛逼,好强大的综合demo啊,,

请教硬汉哥一个问题:在一个局域网内有多台f407的设备,怎么通过一台电脑控制所有设备同时(无法同时的话也可以,总之要所有设备升级完成的总时间尽量小)IAP更新呢?有没有好的方案推荐呢?谢谢

网友:
Modbus就行了。也比较成熟了。有个RS485接口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Modbus就行了。也比较成熟了。有个RS485接口就行。

设备都是用网线连接的,,没有485接口。。

那就用modbus的TCP协议做IAP?

楼主:
引用 网友R:
设备都是用网线连接的,,没有485接口。。

那就用modbus的TCP协议做IAP?

网络的话,用TCP就可以了,可以所有设备都创建一个TCP Client,然后定时发心跳包保证跟电脑的链接,电脑端做个TCP Server就好了,需要更新的话,以此给所有设备发送升级文件,发送完毕后在发送命令,统一升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络的话,用TCP就可以了,可以所有设备都创建一个TCP Client,然后定时发心跳包保证跟电脑的链接,电脑端做个TCP Server就好了,需要更新的话,以此给所有设备发送升级文件,发送完毕后在发送命令,统一升级。

嗯,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为什么我下载下来打开之后,压缩包里什么都没有啊?

重新下载,保证下载完成了再解压。

网友:
嵌入式web的网页文件能提供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T:
嵌入式web的网页文件能提供下吗?

例程里面有。

网友(2017-04-26):
引用 楼主:
例程里面有。

硬汉哥有 web 功能的相关讲解吗?

比如界面如何设计,界面上的内容怎么和实际关联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R:
硬汉哥有 web 功能的相关讲解吗?

比如界面如何设计,界面上的内容怎么和实际关联等等。

还没有做这么方面的教程,最近在写RL-TCPnet的教程,后面的章节会做。

网友(2017-06-01):
尼玛 。我看哭了 。。这么多 得写多少个日日夜夜啊 !版主大大 幸苦你们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U:
尼玛 。我看哭了 。。这么多 得写多少个日日夜夜啊 !版主大大 幸苦你们了 !



网友:
楼主,弱弱问下,你emWin的库是在哪里下载的?
从官网下载的只看到模拟器,没看到程序里面用的那个针对MCU的Lib。
新入门小白,还望楼主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弱弱问下,你emWin的库是在哪里下载的?
从官网下载的只看到模拟器,没看到程序里面用的那个针对MCU的Lib。
新入门小白,还望楼主不吝赐教……

我们的新版emWin教程,第2章 初学 emWin 的准备工作及其快速上手,看完就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网友(2017-07-18):
b. FreeRTOS + emWin + FatFS + CAN + Modbus + LwIP + STUSB    这个综合例程  楼主现在开始制作了吗  最近会发布吗

网友:
你好,小白问一下, 刷出厂的程序,电阻屏触摸很正常, 刷了 大牛的这个RTX框架, 屏触摸不灵敏, 偶尔能滑动翻页, 但无法点击打开应用。 大牛帮看看什么原因?  Demo例程未改,直接编译download下去了。

噢,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你好,小白问一下, 刷出厂的程序,电阻屏触摸很正常, 刷了 大牛的这个RTX框架, 屏触摸不灵敏, 偶尔能滑动翻页, 但无法点击打开应用。 大牛帮看看什么原因?  Demo例程未改,直接编译download下去了。

要做触摸校准,出厂程序用的是2点的触摸校准,这个emWin的是4点的,校准方法在新版emWin教程的附加章节A里面有说明,可以看下: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网友(2017-09-04):
大神 考不考虑 做个教程 专门讲这个综合例程

网友(2017-10-12):
不能移植到407吗,也做一个407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X:
不能移植到407吗,也做一个407的例程

F407性能不行,F429外加32位SDRAM的性能是F407+RA8875的五倍以上。

网友(2017-11-24):
硬汉大哥,要实现这个项目,需要到你们店里购买什么设备才能实现。我想移植过来学习一下...你能建议我需要什么设备吗?

网友:
最好能够给我列一个清单,这样我好去你们店里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Y:
最好能够给我列一个清单,这样我好去你们店里购买!

网友:
这个例子仅需要一个显示屏和一个主板就行了
1. 7寸电容:链接
2. 主板:链接
3. 手头再有一个SD卡,用来存储音频,视频文件。下载器你自己有吧,没有的话就在下面的链接里面整一个。
================================
ps:还需要其它的选配件,在这里选择即可:链接

网友Z(2017-12-27):
我在这个例程里添加浮点运算 ,就是在宏定义里加上__FPU_PRESENT = 1,__FPU_USED = 1,ARM_MATH_CM4,__CC_ARM
但提示__FPU_USED重复定义,怎么回事啊硬汉哥

楼主:
引用 网友Z:
我在这个例程里添加浮点运算 ,就是在宏定义里加上__FPU_PRESENT = 1,__FPU_USED = 1,ARM_MATH_CM4,__CC_AR ...

这两个就够了,ARM_MATH_CM4,__FPU_PRESENT

网友AA:
SD卡根目录存放文件下载链接:  http://pan.baidu.com/s/1eR16mbw  密码: ufkd
这个链接失效了

网友(2018-04-11):
版主您好,这个EMWIN例子很好,但是我想要你的图片,因为我的屏是320*240的,我要自己转换一下图才能移植你的例子学习,能不能把所有例子设计到的图片也发布一下,非常感激!!!!

网友:
版主您好,这个EMWIN例子很好,比如表盘,万年历很有意义学习一下,但是我想要你的图片,因为我的屏是320*240的,我要自己转换一下图才能移植你的例子学习,能不能把所有例子设计到的图片也发布一下,非常感激!!!!

网友:
SD卡根目录存放文件,这个能再分享一下吗,连接失效了。

网友AB(2018-05-30):
eric2013
我把程序下载到V6板子后,SD卡中音乐、图片、文本都可以加载打开,就是这个视频不行,只要点击“视频列表加载”键,等了十几分钟视频列表都没有出来,好像是死机了,难道是SD卡的原因?
我的SD卡是容量是1G的,通过V6板子的USB连接到电脑,在电脑上先FAT格式化后再拷贝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B:
eric2013
我把程序下载到V6板子后,SD卡中音乐、图片、文本都可以加载打开,就是这个视频不行,只要点击“ ...

视频对SD卡性能要求较高,一定要用好点的卡。

另外就是视频和所有文件夹的名字不要改,一定要用英文的,因为文件系统flashfs不支持中文名。

别的没有要注意的了,只有有两个V6客户反馈过,其中一个还将板子邮寄给我看了下,基本都是卡的问题,例子没问题的。

网友AC:
硬汉哥,我没看懂代码里  %s 如何产生 另存为弹窗的 和如何访问到SD卡里的数据。 我现在想用LWIP 做成你这样的下载文件效果。没看明白您的操作过程。能帮我具体讲解下这个过程嚒?谢谢,硬汉哥了,拜托

网友AD(2018-07-31):
@eric2013   百度网盘链接访问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A:
SD卡根目录存放文件下载链接:  http://pan.baidu.com/s/1eR16mbw  密码: ufkd
这个链接失效了

已经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D:
@eric2013   百度网盘链接访问失败

已经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C:
硬汉哥,我没看懂代码里  %s 如何产生 另存为弹窗的 和如何访问到SD卡里的数据。 我现在想用LWIP 做成你 ...

如果是文件格式的话,浏览器自动会弹出的。

网友AC: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文件格式的话,浏览器自动会弹出的。

硬汉哥,我这样做还是不行,能指点下么? SD卡里的路径和文件名都能正常,就是不能像您操作WEB SERVER那样会有另存为弹出,求指点,谢谢了,另外想问下SD卡需要虚拟成U盘才能访问麽?

网友(2018-09-26):
太牛了,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C:
硬汉哥,我这样做还是不行,能指点下么? SD卡里的路径和文件名都能正常,就是不能像您操作WEB SERVER那 ...

不好意思啊,今天才看到你的问题

SD卡不需要虚拟U盘。

网友AE(2018-12-01):
你好,请教下,这个图片历程里面,貌似显示有些 bmp 格式的图片,最下面的一行缩小图显示时,有的显示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啊 ??

大图显示正常

网友AE:
请教下,bmp / gif 图片浏览时,貌似每次点击左右箭头切换图片后,大概 停留 5s 左右的显示时间后会自动切换到下一幅图片显示,此时不再自动切换图片了,
怎么每次手动切换图片后只显示 5s 左右的时间就会自动切换啊 ??????我想把它改成 手动切换后不自动切换,需要修改哪里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E:
你好,请教下,这个图片历程里面,貌似显示有些 bmp 格式的图片,最下面的一行缩小图显示时,有的显示不出 ...

将你的这个图片,用电脑端的画图软件,另存下试试。另存格式依然选择BMP

楼主:
引用 网友AE:
请教下,bmp / gif 图片浏览时,貌似每次点击左右箭头切换图片后,大概 停留 5s 左右的显示时间后会自动切 ...

例子默认不支持自带切换的,你看看你那里是不是哪里移植错了,移植有问题的概率比较大。

网友AE:
引用 楼主:
将你的这个图片,用电脑端的画图软件,另存下试试。另存格式依然选择BMP

你好,这个小图片有些不显示貌似已经找到了原因了,、

原因就是如果使用 16bit 的 bmp 图片时,底部的小图片显示不出来,如果使用 24bit格式的bmp图片,底部的小图片可以显示了

网友AF:
基于RTX+emWin+FlashFS+USB+TCPnet+CAN+Modbus的综合Demo的例子下载后文件打不开,请问是否有其他的下载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E:
你好,这个小图片有些不显示貌似已经找到了原因了,、

原因就是如果使用 16bit 的 bmp 图片时,底部的 ...

16bit的BMP也没问题的,极有可能你的底层有问题了。你测试下你的工程模板是不是无法正常显示RGB65格式的位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F:
基于RTX+emWin+FlashFS+USB+TCPnet+CAN+Modbus的综合Demo的例子下载后文件打不开,请问是否有其他的下载链 ...

重新下载解压下,估计是没有解压好。

网友:
用处大大的

网友(2019-06-26):
STemWin_Addons_KEIL.lib  这个再那下载的

网友AG:
图标原件 共享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G:
图标原件 共享下吧

STM32-V6开发板综合Demo里面图标的原始文件下载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164&fromuid=58

网友:
MARK。越来越多了。。。。。哎。。。

网友AH(2019-09-23):
我靠,这个例子太好。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AH:
我靠,这个例子太好。MARK。

你俩是不是一个人。。。。

网友:
就是之前不幸被封号的那个。。。

网友:
厉害,感觉你们把ARM-M核的玩儿到了极致。

网友:
erric 你好 ,刚学习RTX的CAN部分,
        CAN_rx_object (2, 2,  33, DATA_TYPE | STANDARD_TYPE);
        CAN_rx_object (2, 2,  33, REMOTE_TYPE | STANDARD_TYPE);
这个只能接收id为33的报文,我怎样配置才能接收所有报文? 谢谢

网友:
erric      CAN_rx_object (2, 2,  33, DATA_TYPE | STANDARD_TYPE);           我想接收任意ID的报文 该怎么配置呢

网友AI(2019-10-29):
硬汉哥  为啥我编译完以后下载进去点屏幕没有任何反应呐

楼主:
引用 网友AI:
硬汉哥  为啥我编译完以后下载进去点屏幕没有任何反应呐

V6售后群联系我。

网友AJ(2020-02-22):
我看了下WEB相关的程序,里面的代码里几乎没有实现的过程, 是不是封装到TCP库里了,只有几个配置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J:
我看了下WEB相关的程序,里面的代码里几乎没有实现的过程, 是不是封装到TCP库里了,只有几个配置文件,

在接口文件里面呢,都在那个里面做的Http post和http get

网友AJ:
这种非开源的东西总感觉研究的不过瘾,
以后你们会不会搞ucos呢,不是全开源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J:
这种非开源的东西总感觉研究的不过瘾,
以后你们会不会搞ucos呢,不是全开源了吗?

这就跟emWin一样,源码其实没啥好研究的,真正将代码放出来,10个里面也就1个人想研究源码,平时工作基本没有时间深入研究这些东西,网络协议栈源码实现还是略复杂,emWin就更不用说,像早期的UCGUI3.9X源码,基本基本没有看的欲望。

针对这1个人的需求,lwip教程:

LwIP网络教程开始更新,使用MDK的RTE环境开发,配套RTX5和FreeRTOS两个版本,更新至第7章(2019-12-12)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id=95874&fromuid=58

网友:
哈哈,手里没有源码,总感觉心里不踏实

网友AJ:
openwrt中设计路由器网段的方法,也是通过类似方法实现的吗?如下

  switch (env[0]) {
    /* Analyze the environment string. It is the script 'c' line starting */
    /* at position 2. What you write to the script file is returned here. */
    case 'a' :
      /* Network parameters - file 'network.cgi' */
      switch (env[2]) {
        case 'i':
          /* Write the local IP address. The format string is included */
          /* in environment string of the script line.                 */
          len = sprintf((char *)buf,(const char *)&env[4],LocM.IpAdr[0],
                        LocM.IpAdr[1],LocM.IpAdr[2],LocM.IpAdr[3]);
          break;

楼主:
引用 网友AJ:
openwrt中设计路由器网段的方法,也是通过类似方法实现的吗?如下

对。

网友AJ:
我想用stm32做个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J:
我想用stm32做个路由器

做网关比较合适。

网友AK(2020-04-21):
这个综合程序仅支持MDK4.74?我用keil5是不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K:
这个综合程序仅支持MDK4.74?我用keil5是不是不行?

V6,V5的MDK4工程转MDK5的超简单办法,直接修改工程后缀 uvproj 改成 uvprojx即可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180&fromuid=58

网友AK:
引用 楼主:
V6,V5的MDK4工程转MDK5的超简单办法,直接修改工程后缀 uvproj 改成 uvprojx即可
http://www.armbbs.cn ...

帖子里有这么一段话:“综合demo的RTX源码以及所有中间都是来自MDK4.74,所以这个综合程序仅支持MDK4.74,其余版本不支持。”

不是问怎么转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K:
帖子里有这么一段话:“综合demo的RTX源码以及所有中间都是来自MDK4.74,所以这个综合程序仅支持MDK4.74 ...

我怕大家玩不转,才加上了这么一条。

通过这个贴就可以方便的转换了,超级简单,这条信息可以忽略了,这就把帖子楼主贴信息修正了

V6,V5的MDK4工程转MDK5的超简单办法,直接修改工程后缀 uvproj 改成 uvprojx即可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180&fromuid=58

网友AK:
怎么触摸图标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K:
怎么触摸图标没反应?

后面方便的话,把问题积累全面了一起问,这样交流起来不仅效率高,而且方便。

1、如果电阻触摸屏做触摸校准。
2、如果是800*480分辨率的5寸或者7寸电容屏,看此贴升级下即可:

V6的emWin例程升级7寸的GT811触摸到GT911的简单方法,仅需替换bsp_gt811.c文件即可(2018-08-27 V1.0)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166

网友AL(2020-09-28):
引用 楼主:
透明色要用BMP8888,即带alpha通道的:

我就是用的BMP8888,可是为啥边缘还是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L:
我就是用的BMP8888,可是为啥边缘还是黑的

重要说明,使用存储设备绘制透明图片,透明部分都是黑色背景解决办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879&fromuid=58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要说明,使用存储设备绘制透明图片,透明部分都是黑色背景解决办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这个是将图片转为C文件,再使用存储设备绘制吗?

网友(2020-12-28):
这个效果刚刚的!!

网友AM:
请问下,将MODBUS从站移植到RTX4,要注意什么?    样例是主站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M:
请问下,将MODBUS从站移植到RTX4,要注意什么?    样例是主站的程序。。

一样。

网友AN(2021-04-26):
请问下,这个ICONVIEW 小工具 的位置是不是可以随便调?比如我有5个按钮,希望把他组合成五角星的排排列,而不是顺着排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N:
请问下,这个ICONVIEW 小工具 的位置是不是可以随便调?比如我有5个按钮,希望把他组合成五角星的排排列, ...

不能,这种的最好使用按钮自定义回调实现ICON,各种界面效果就都可以实现了。

网友(2021-06-15):
只是单纯的顶一下

网友(2021-09-14):
eric大神,这个f429的demo我加字体进去不支持中文显示啊,字体用FontCvtST转换成的c文件

网友:
这里搞错啦
__task void AppTaskCAN(void)
{
...
        /* 初始化CAN2,速度500Kbps*/
        CAN_init (2, 500);
...

}

应该是        CAN_init (2, 500000);
参考D:\Keil_v5\ARM\Hlp\rlarm.chm里面的Example
#include <rtx_can.h>

void main (void) {
   ..
  CAN_init (1, 250000);    /* Init CAN Controller, 250Kbps */
   ..
}

网友(2022-03-26):
資料太棒了, 推一下

网友AO(2022-08-13):
我程序下进去了,UI 一直停留在 主界面,触摸失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O:
我程序下进去了,UI 一直停留在 主界面,触摸失灵了

V6的emWin例程升级7寸,5寸和4.3寸的GT811触摸到GT911的简单方法,仅需替换bsp_gt811和bsp_touch文件即可(2018-08-27 V1.0)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166&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