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5/V6板子的例程。MDK仿真STM32F4XX系列时,总是自动退出

楼主(2016-02-04):
)L]@_7}2EC4PK48S)JT{2C4.png 如题,MDK4.74、MDK5.14 在仿真时,每次进入void SystemInit(void)时,KEIL会自动关闭。    选择软件仿真也一样的问题。仿真STM32F1xx系列无问题。

网友:
我这里没问题,IAR和MDK都试过,貌似是你那里某个软件出问题了,尝试将你的JLINK安装的版本,跟MDK里面的JLINK版本统一一下,
统一方法就是安装JLINK快结束的时候会提示是否更新MDK目录下文件,更新下即可。

然后测试是否还有问题。

网友:
断点设置多了?

网友:
V5的例程我的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