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调用WM_SendMessageNoPara()之前须调用WM_SetCallback()---鄙人发现的一点小细节

楼主(2016-02-06):
说一点STemWim里的WM_SendMessageNoPara()函数,当我们要向回调函数发消息时可以使用该函数。在如下这个用GUIBuilder创建的回调函数里,第6行的aMsg就是可以用户自定义的一个消息( #define aMsg (GUI_ID_USER + 79) ),具体使用方法就是:1、#define   <你的消息,名字任意>   (GUI_ID_USER + <任意值,不要跟别的重复就行>)   2、在回调里添加它的处理部分,就像下面这个回调一样   3、最后必须注意的,在调用WM_SendMessageNoPara()之前必须先调用WM_SetCallback()重新绑定一下回调函数,否则不起作用,例如:WM_SetCallback( WM_HBKWIN, _cbDialog );  WM_SendMessageNoPara( WM_HBKWIN, aMsg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int I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aMsg:
            LED0=0;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BUTTON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Ids)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message handling)
  // USER END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网友A:
给桌面窗口发消息需要设置下回调函数,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9-02-22):
为什么这些小细节官方手册上都没有呢。这个地方研究了两天了,还是楼主给力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桌面窗口发消息需要设置下回调函数,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老师,你好。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您:
首先在GUIBuilder中添加一个window控件和button控件;
然后将生成的DLG.c文件加入到工程中。
DLG.c中使用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创建了一个对话框。
那么是不是说:hWin 的父窗口是WM_HBKWIN,window控件和button控件的父窗口是hWin?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你好。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您:
首先在GUIBuilder中添加一个window控件和button控件;
然后将生成 ...

对话框的主体窗口是window的话,这个返回的句柄实际就是window的句柄。

而按钮之类的控件是建立在这个window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话框的主体窗口是window的话,这个返回的句柄实际就是window的句柄。

而按钮之类的控件是建立在这个 ...

老师,您说的主体窗口是父窗口的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您说的主体窗口是父窗口的意思吗?

网友:
谢谢老师,明白了~

网友(2019-07-11):
对啊,我也发现是这样,坑爹

网友:
但是重新设置回调函数之后,回调函数中的WM_PAINT和WM_INIT_DIALOG都没有运行

网友(2020-11-10):
大神,请问这两个函数的区别是什么,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与   _cbCallback(WM_MESSAGE * pMsg)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