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新版RTX里面动态内存分配比较好用,可以像使用malloc一样使用,且支持多个存储设备

楼主(2016-02-12):
可以在MDK5.XX的版本里面找到这个rt_Memory.c文件。这个文件可以直接放到MDK4版本中进行使用。
===============================================================

extern U32   rt_init_mem  (void *pool, U32  size);
extern void *rt_alloc_mem (void *pool, U32  size);
extern U32   rt_free_mem  (void *pool, void *mem);
========================================
用户可以直接使用函数rt_init_mem 对SDRAM,SRAM,或者CCM中的RAM空间分别进行初始化,
使用的时候,调用函数rt_alloc_mem进行申请,调用函数rt_free_mem 进行释放。
========================================================
比如我们同时初始化SDRAM,SRAM和CCM进行初始化,使用的时候直接使用即可。
rt_init_mem(SDRAM, 1024*1024);
rt_init_mem(SRAM, 1024*1024);
rt_init_mem(CCM, 1024*1024);

在F429开发板的综合Demo中开始才有这个函数。这个文件用在裸机工程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这几个函数不是线程安全的 没有保护措施  裸机下要注意重入  rtx中还是要用svc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函数不是线程安全的 没有保护措施  裸机下要注意重入  rtx中还是要用svc模式

谢谢myxiaonia兄提点。
现在我使用这几个函数都是在一个单独的应用或者任务中使用,比如MP3软解,WAV软解,这些都需要动态的申请和释放内存,一旦结束后就将全部动态内存进行收回,防止过多的申请造成大量的小内存块,使得后面的应用无法申请。

内存碎片是最头痛的问题,不过通过嵌套式的调用,嵌套式的释放,这样每次应用结束全部收回,再次使用都是从首地址进行申请,这样动态内存就可以有效控制了。

我打算在uCOS-II,III和FreeRTOS中都用这个函数,这样做一些娱乐性的功能,像视频播放什么的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myxiaonia兄提点。
现在我使用这几个函数都是在一个单独的应用或者任务中使用,比如MP3软解,WAV软解,这些都需要动态的申请和释放内存,一旦结束后就将全部动态内存进行收回,防止过多的申请造成大量的小内存块,使得后面的应用无法申请。

内存碎片是最头痛的问题,不过通 ..

不敢当啊硬汉兄   我只不过正好花了点时间看过这几个函数

rtx做的东西,估计是为性能考虑,每次都很特别,比如这个堆实现办法,就和其他家的实现很不一样。资源占用没的说,性能和其他家的比我没经验也说不上来,但是安全性检查很少。

所以rtx很多人觉得稳定性不好,初次尝试印象就差,其实要是规范使用并且深入理解还是可以的,就怕胡乱使用,我上次看了下ucos,安全性检查那真是没法比,感觉都像累赘了呵呵。rtx简单直接,基本没有奇怪的命名和宏,就像纯c代码一样,看网上很多人从ucos入门很不理解,个人认为纯粹从代码简洁度说,ucos和freertos无法和rtx相比

硬汉兄  可以比较下和其他rtos上堆内存算法,或者c库堆,看看性能是不是也占优

网友:
这个堆释放内存时,释放和合并相邻内存是自然结合的,也就是释放同时就自动合并了,不知道这个算法是keil公司自己搞出来的 还是有历史文献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