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GUI调用控件出现蓝色线条!!!

楼主(2016-02-14):
如图,一刷调用GUI窗口就出现蓝色,条条,求助???

网友:
楼主,你的这是用的RA8875驱动的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这是用的RA8875驱动的屏吗

RA887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这是用的RA8875驱动的屏吗

/*********************************************************************
*
*       LCD_L0_DrawHLine
*/
void LCD_L0_DrawHLine  (int x0, int y,  int x1) {
  if (GUI_Context.DrawMode & LCD_DRAWMODE_XOR) {
    for (; x0 <= x1; x0++) {
      LCD_L0_XorPixel(x0, y);
    }
  } else {
//    for (; x0 <= x1; x0++) {
//      LCD_L0_SetPixelIndex(x0, y, LCD_COLORINDEX);
      Draw_Line(LCD_COLORINDEX,x0, y, x1, y);//这弄错了
//   }
  }
}

网友:
引用 网友B:
/*********************************************************************
*
*       LCD_L0_DrawHLine
*/
.......

原来如此,还以为是RA8875的触摸和显示屏公用问题呢,谢谢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RA8876

这么快就用上8876啦,这是几寸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快就用上8876啦,这是几寸屏啊?

12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