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官方 Discover例程中显示的图片数据是怎么转换的?

楼主(2016-02-15):
版主你好,想问一下STM32F429 Discover例程中显示的图片数据是怎么转换的?如何用图片转换出RGB565的数据,而且是32位的。看了安富莱的教程,不太一样,没弄明白

const uint32_t aRGB565_2[19200] =
{
/*
0xFFFFFFFF,
0xFFFFFFFF,
0xFFFFFFFF,
0xFFFFFFFF,
0xFFFFFFFF,
0xFFFFFFFF,
0xFFFFFFFF,
0xFFFFFFFF,

网友:
看这里的定义,定义的是什么格式就是什么格式。
实际显示的时候会根据用户的显示屏格式进行转换

楼主:
谢谢版主,我可能没说清楚。我还不懂STwin,我只是想裸机显示一张图片而已, Discover的例程也没有用GUI,图片数据直接是const uint32_t,只是不明白如何转换得到的,我转换出来的图片数据显示很不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里的定义,定义的是什么格式就是什么格式。
实际显示的时候会根据用户的显示屏格式进行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我可能没说清楚。我还不懂STwin,我只是想裸机显示一张图片而已, Discover的例程也没有用GUI,图片数据直接是const uint32_t,只是不明白如何转换得到的,我转换出来的图片数据显示很不清晰,

裸机显示的话,可以用这个软件进行转换,然后显示就行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