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STM32用uCOSIII串口静态内存接收疑问求助

楼主(2016-02-16):
   各位,小弟想用uCOSIII的静态内存来存储串口接收到时数据,并通过任务信号传递给任务函数。
  在用UCOSIII在串口接收中断中使用申请的静态内存存储数据时:
  但串口助手这边一发送数据过来,就进入HardFault,请问这个是怎么回事,该怎么解决?
  十分感谢!

网友:
把char *pmemblk改成全局变量试试,或者static变量试试。

楼主:
恩,多谢eric2013的帮助,我试了下,是可以的,但是我用助手定时发送到一定次数后,进入了HardFaul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char *pmemblk改成全局变量试试,或者static变量试试。

我用了裸机中的全局数据缓存buffer[]是没有问题的,按照你的方法将*pmem_blk加了static,但接收定时数据一定时间后,就会进入HardFault

网友:
内存块用完后要释放,估计是申请光了,没有可用的内存块了,你查询下OSMemGet的err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块用完后要释放,估计是申请光了,没有可用的内存块了,你查询下OSMemGet的err值。

    不好意思,eric2013,昨天的有张图截错了,

     在任务中收到消息并处理完后,就清掉内存块了,在中断接收起始时重新申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eric2013,昨天的有张图截错了,

网友:
把你的printf改成用标准的printf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printf改成用标准的printf试试。

发现是启动文件中堆栈设置的小了,原来是1K,改为2K就不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