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可以移植到非ST公司生产的arm芯片上吗?

楼主(2016-02-17):
我想在一款cortex-m4内核的mcu上移植GUI,那emwin可以移植成功吗?还是说emwin只能移植到st公司生产的mcu上?

网友:
没问题的,ST的emWin库有限制,使用MDK安装目录里面的就可以的。

楼主:
好的,那emwin的lib文件有7M这么大,我添加到工程会不会便以失败?我的mcu只有512K的flash,64k的RA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那emwin的lib文件有7M这么大,我添加到工程会不会便以失败?我的mcu只有512K的flash,64k的RAM

编译器一般会优化的,没有用到的功能不会生成hex的,另外这个只是lib大小,不是实际的hex大小,512KB,一般的应用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的,ST的emWin库有限制,使用MDK安装目录里面的就可以的。

恩  非常感谢啊啊   哈哈哈

网友:
IAR 软件不带emwin库?

网友:
引用 网友C:
IAR 软件不带emwin库?

IAR没有授权。

如果想用IAR版本的话,可以上NXP的官网找下,他们可能有IAR版本的,可以用到其它处理器。
ST的IAR版本做了CRC硬件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