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求助如何在emwin 的vs上调试界面时候显示中文

楼主(2016-02-18):
同样代码在开发板上面 显示成功,但是中文没办法在 vs的模拟器上面显示,估计是utf-8的格式问题,但是vs文件都改了这个格式为何还是没办法显示~? 一定要自己转码吗?有转换工具吗

网友:
模拟器上面显示汉字的话,使用unicode编码的确是比较麻烦。直接修改编码属性也是很多问题。
VC6.0里面修改会造成程序中汉字乱码,程序代码次序错乱,但是有时候能够显示, VS2013中没有办法显示出来。
建议
1. 这个是模式器上面显示函数的方法,unicode编码,需要填写汉字的UTF-8编码,稍有些繁琐。

2. 另外就是直接使用GBK编码的汉字吧,简单方便,不涉及这些编码转换问题。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