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使用DROPDOWN 下拉列表如何调用返回函数

楼主(2016-02-18):
如题
子函数内  定义     int list_value ;

部分函数:

  case ID_DROPDOWN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Dropdow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DROPDOWN_0);
                         list_value = DROPDOWN_GetSel(hItem); //获取下拉列表信息
                switch(list_value)
                    {
                       case 1ED1  = ledon; break;
                     default: LED1  = ledoff;break;
                    }

        // USER END
        break;

目的是  当下拉列表选中第二个时  小灯亮,选择其他选项小灯灭
  现象是  点第二个有反应     只不过 需要点中之后  还需要再点一次下拉列表才可以实现

请问 如何修改

网友:
但看这部分设计没问题,另外“再点一次下拉列表才可以实现”是指的需要再次操作一次吗。

楼主可以在这部分加个串口打印下,看看实际输出的 list_value是多少。

楼主:
(第一次发帖 系统说不能直接回复您)   我用串口打印出的值和认为的值是一样的   不过确实是在 “再点一次下拉列表才可以实现“ 之后  值才变化的  (意思就是需要在操作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发帖 系统说不能直接回复您)   我用串口打印出的值和认为的值是一样的   不过确实是在 “再点一次下拉列表才可以实现“ 之后  值才变化的  (意思就是需要在操作一遍)

第一次点击是否有串口输出,也就是确定下是否设置了LED

楼主:
问题解决了 但我还是有点不太明白
我将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DROPDOWN_0);
        list_value = DROPDOWN_GetSel(hItem);
                switch(list_value)
                    {
                       case 1ED1  = ledon; break;
                         default: LED1  = ledoff;break;
                    }
这一段
放在了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子函数的最前面    串口打印的也对了

网友:
估计是你的触摸设计有点问题,没有释放控件。
其中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是用户释放了Dropdown控件时会进入此消息。

网友(2016-12-22):
你可以试试,增加 WM_NOTIFICATION_SEL_CHANGED 项,将你的程序放入这个分支程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