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RAM的CAS_Latency参数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6-02-18):
例程上说设置成FMC_CAS_Latency_2不行,但是我改为FMC_CAS_Latency_2测试却能通过,同时我也改了模式寄存器中的CL长度,若不改,测试不通过,
想问下你们测试时是不是没有修改模式寄存器中的CL长度?
并且我把FMC_ReadPipeDelay 参数改为 FMC_ReadPipe_Delay_0也能通过

网友:
改成2没问题,我测试过次,能够进一步优化的参数看我为RTX和uCOS-II的emWin综合工程里面的SDRAM驱动,有注释。
为了保险,都取得有一段冗余。

楼主:
另外还想问下,模式寄存器中WB位使用的参数是SDRAM_MODEREG_BURST_LENGTH_1和SDRAM_MODEREG_WRITEBURST_MODE_SINGLE;
而在配置FMC中,FMC_SDRAMInitStructure.FMC_ReadBurst          = FMC_Read_Burst_Enable;
看这配置最后还是非突发模式,但是开始为什么要使能读的突发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还想问下,模式寄存器中WB位使用的参数是SDRAM_MODEREG_BURST_LENGTH_1和SDRAM_MODEREG_WRITEBURST_MODE_SINGLE;
而在配置FMC中,FMC_SDRAMInitStructure.FMC_ReadBurst          = FMC_Read_Burst_Enable;
看这配置最后 ..

使能了。
FMC的突发模式没什么意义,仅支持突发长度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能了。
FMC的突发模式没什么意义,仅支持突发长度为1。

网友:
谢谢了,一直在问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