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已解决】发现FlashFS的部分函数不支持多任务调用,主要是fread和fwrite不支持

楼主(2016-02-19):
最近尝试在F429板子上面实现emWin的自带的视频播放,并加上声音输出,这个声音是从视频中提取出来的。并
独立成一个MP3格式文件,测试发现两个不同任务,同时调用fread会出现卡机现象,并不是死机。带进一步确定问题原因
手册上说这个函数是线程安全的。。

现在的解决办法是调用函数fread前后加上互斥操作。
===========================================
解决办法看4楼

楼主:
这两个任务都在等待互斥条件:

网友:
我想应该是支持多任务的吧  flashfs的文件io函数基本上都是c库重定向的 而c库文件io是支持多任务的  至于为何会卡 会不会是缓冲区设置太小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应该是支持多任务的吧  flashfs的文件io函数基本上都是c库重定向的 而c库文件io是支持多任务的  至于为何会卡 会不会是缓冲区设置太小的缘故
谢谢回复。
经过测试发现,每创建一个任务,RTX都会为这个任务创建一个互斥信号量,估计是因为添加了FlashFS的缘故,测试发现任务数
跟创建的互斥信号量数是相同的。

通过这两个函数进行申请和释放:

进一步查找应该就是这里说的原因,标准库的多线程需要互斥信号量。

====================================
最终的解决办法是:加大启动代码里面的堆空间heap就可以解决了。
以前我是设置为了0x200,现在改成0x800,没问题了。标准库需要用到这些堆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经过测试发现,每创建一个任务,RTX都会为这个任务创建一个互斥信号量,估计是因为添加了FlashFS的缘故,测试发现任务数
跟创建的互斥信号量数是相同的。

网友:
不错不错  又解决一个问题

以前看过那个文件  也没细找  你找到了呵呵

还有你是通过修改堆解决问题的,看来那几个库函数会使用堆啊  我还以为是文件系统的缓冲区太小造成的

网友B(2018-07-16):
版主,FreeRTOS下,想要fread和fwrite支持多任务,是不是需要实现_mutex_initialize,_mutex_acquire,_mutex_release这三个函数?但从你的《基于RTX+emWin+FlashFS+USB+TCPnet+CAN+Modbus的综合Demo》中没看出这三个函数从哪引用,去掉这三个函数的定义,编译器也没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FreeRTOS下,想要fread和fwrite支持多任务,是不是需要实现_mutex_initialize,_mutex_acquire,_mut ...

FreeRTOS下不支持FlashFS多任务,需要的话,只能你自己多研究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FreeRTOS下不支持FlashFS多任务,需要的话,只能你自己多研究下了

您有思路提供一下吗?我可以试验一下,然后贴在论坛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