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存储设备的相关使用疑问
一起来学习

楼主(2016-02-19):
最近经常看到相关的几个存储设备的函数,不太清楚为什么,来问问。
1、WM_SetUserData();设置给定窗口的用户数据,这个是什么意思?
2、GUI_MEMDEV_CreateFixed(0,                                      0,
                                     LCD_GetXSize(),
                                     LCD_GetYSize(),
                                     GUI_MEMDEV_HASTRANS,
                                     GUI_MEMDEV_APILIST_16,
                                     GUICC_M565);
   这个是指创建一个固定大小的存储设备,之后如果在创建子窗口,那么子窗口就是在这个存储设备上的操作吗?
3、看到之前您回别人的帖子时,有:

/* 第1步:绘制桌面窗口的背景图片 ------------------------------------------*/
    hMempic = GUI_MEMDEV_CreateFixed(0,
                                     0,
                                     LCD_GetXSize(),
                                     LCD_GetYSize(),
                                     GUI_MEMDEV_HASTRANS,
                                     GUI_MEMDEV_APILIST_16,
                                     GUICC_M565);    //这个是创建存储设备
    GUI_MEMDEV_Select(hMempic);    //这个是选择(激活)存储设备
    GUI_JPEG_Draw(_acbkpic, sizeof(_acbkpic), 0, 0);//这个背景图片写到哪里了?刚刚创建的存储设备里面吗?
    GUI_MEMDEV_Select(0); //这个什么意思?
使用的时候调用
GUI_MEMDEV_WriteAt(hMempic,0,0);即可--------调用之后直接显示_acbkpic这个图片吗?

不太明白存储设备的。
最近看到一些都是 先创建存储设备,然后又创建了子窗口,最后给子窗口设置给定窗口的用户数据,然后没了。
就是1、GUI_MEMDEV_CreateFixed
       2、WM_CreateWindowAs()
       3、WM_SetUserData
这样的,求理解。

求支援

网友:
1. 函数WM_SetUserData是用于数据的传递,配合WM_GetUserData一起使用,你可以从官方的例子中找个学习下。
2. 不是把窗口创建到这个内存设备,窗口不要创建到内存设备,窗口可以通过标志自动使能。
3. 关于内存设备的使用,我曾经写过一个教程,可以看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92&fpage=2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函数WM_SetUserData是用于数据的传递,配合WM_GetUserData一起使用,你可以从官方的例子中找个学习下。
2. 不是把窗口创建到这个内存设备,窗口不要创建到内存设备,窗口可以通过标志自动使能。
3. 关于内存设备的使用,我曾经写过一个教程,可以看下:
http://bbs.armfly.com/ ..

好的,我去看看,谢谢
求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