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大家好,最近在用F407驱动RA8875时出现了一个问题,请问大家有遇到过吗?怎么解决

楼主(2016-02-19):
大家好,最近在用F407驱动RA8875+AT070TN92时出现了一个问题,请问大家有遇到过吗?怎么解决
如图,颜色部分正常,部分不正常

网友:
1. 先确定下是不是驱动问题,如果用的是通用的emWin驱动方式,那么就不要做任何优化,仅使用打点功能,
    测试下看看是否正常,然后进一步排查是哪里的问题。
2. 软件测试没问题的话,在测试硬件,硬件通讯有问题,也会有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先确定下是不是驱动问题,如果用的是通用的emWin驱动方式,那么就不要做任何优化,仅使用打点功能,
    测试下看看是否正常,然后进一步排查是哪里的问题。
2. 软件测试没问题的话,在测试硬件,硬件通讯有问题,也会有这种现象。

多谢兄弟回复,我昨天用jlink跟踪过,不是软件的问题,最后用示波器找到,是RA8875有虚焊,现在好了,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emwin5.28 ot库,有没有对Ra8875做2D加速,如果没有,是否要自己写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兄弟回复,我昨天用jlink跟踪过,不是软件的问题,最后用示波器找到,是RA8875有虚焊,现在好了,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emwin5.28 ot库,有没有对Ra8875做2D加速,如果没有,是否要自己写驱动?

ST官方的那个ot版本应该没有优化底层驱动。仅是优化了下emWin,更加适合他们自己的芯片。个人观点。

另外就是使用通用驱动方式的话,可以将画水平线和垂直线改成2D加速,另外填充改成用B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