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在中断服务函数里加入API函数死机问题

楼主(2016-02-21):
在中断服务函数里加入 如下  发送数据到队列API函数,程序死机,注释掉后就可以跑起来,是中断优先级问题吗?
xQueueSendToBackFromISR(xQueueAdc,&ADC_Value,0);

楼主:
configLIBRARY_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这个值设置为小于等于 3就可以了,原来设置为5。
奇怪,我中断函数的优先级设置为7啊。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7;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nfigLIBRARY_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这个值设置为小于等于 3就可以了,原来设置为5。
奇怪,我中断函数的优先级设置为7啊。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7;

注意优先级分组设置。

网友:
优先级分组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优先级分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NVIC优先级分组,使用FreeRTOS,官方强烈建议使用优先级分组4,

网友(2016-09-08):
我的也是,在中断里发送xSemaphoreGiveFromISR(xHandleSemaphoreBinary,&xHigherPriorityTaskWoken);就出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