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 RGB565或RGB888模式,需要配置LTDC_CLUT么?

楼主(2016-02-22):
如题。。。。。。
看一些F429的配置例程,RGB565模式或RGB888模式。有的配置了LTDC_CLUT,有的又没有配置。
有点犯晕。。。如果驱动LCD仅仅工作在RGB565或RGB888模式下,这个参数有木有必要配置??

网友:
8位及其以下模式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8位及其以下模式才需要。

明白。。。。。谢谢!!

另外。。最近想搞ucGUIv3.98移植到F429上跑,F429驱动裸屏RGB888模式,我还想问哈,ucGUI到底支不支持RGB888模式??我在ucGUI上开了#define LCD_BITSPERPIXEL   (24) 和 #define LCD_FIXEDPALETTE   (888)  ,但ucGUI绘图还是调用DrawBitLine16BPP() ?
何解??

楼主:
我自己有添加24Bit绘图
    #if (LCD_BITSPERPIXEL > 8)
      case 16:
        DrawBitLine16BPP(x0, i + y0, (const U16 *)pData, xsize, pTrans);
       //printf("Draw 16bpp\\r\\n");
        break;
    #endif
      #if (LCD_BITSPERPIXEL > 16)
      case 24:
        DrawBitLine24BPP(x0, i + y0, (const U16 *)pData, xsize, pTrans);
        //printf("Draw 24bpp\\r\\n");
        break;
    #endif
但是没有被调用执行,ucGUI还是工作在RGB565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有添加24Bit绘图
    #if (LCD_BITSPERPIXEL > 8)
      case 16:
        DrawBitLine16BPP(x0, i + y0, (const U16 *)pData, xsize, pTrans);
&n ..

支持的,应该是哪里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