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重映射BUTTON回调函数后导致button无显示问题!求助

楼主(2016-02-22):
我采用资源表的方式创建了button,
为了处理更清晰,我使用WM_SetCallback为某些button指定不同的回调函数,但是指定后,原来显示的button就不显示了,尝试很多方法都没搞定,请大家指导!!

楼主:
自己顶起,请大家帮忙啊。。。

网友:
估计是哪里程序有问题,一定要对指定的按钮做回调重映射,也就是句柄一定要是这个按钮的,另外就是按钮的ID号没有重复吧,不可以重复。

楼主:
hWin= app_WinBatMsgFun();                                   //这个是我采用资源表创建的对话框,里面有按钮等,
GUI_Delay(50);
//到这里可以正常显示,按钮等都正常;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Win,ID_BUTTON_2);
WM_SetCallback(hItem,_WinBatMsgUpCb);
GUI_Delay(50);
//上面为BUTTON2设置其他回调函数,然后BUTTON2就消失了;

硬汉哥,我测试了,对应的控件句柄没有错,和创建的时候是一致的,搞不清为什么会消失。。

网友:
回调函数应该是为按钮所在的父窗口设置的,而不是直接为某一个按钮设置吧。

因此,如下语句应该不对: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Win,ID_BUTTON_2); //获取了对话框ID为ID_BUTTON_2的按钮对象句柄
WM_SetCallback(hItem,_WinBatMsgUpCb);  //这一条是为按钮设置回调函数,这样不对

按理说应该是:
hWin= app_WinBatMsgFun();
WM_SetCallback(hWin,_WinBatMsgUpCb);  //这样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调函数应该是为按钮所在的父窗口设置的,而不是直接为某一个按钮设置吧。

因此,如下语句应该不对: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Win,ID_BUTTON_2); //获取了对话框ID为ID_BUTTON_2的按钮对象句柄
WM_SetCallback(hItem,_WinBatMsgUpCb);  //这一条是为按钮设置回调函 ..

我看示例中有对edit,listview等控件设置单独的回调函数,应该button也是可以的,而且设置完后可以进入对应功能函数,只是button无显示了!

网友:
哦,这样啊,我再研究一下,我一般都是设置父窗口的回调函数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这样啊,我再研究一下,我一般都是设置父窗口的回调函数处理的。

关键如果是资源列表创建的话,由于每个控件的回调函数都是进入到父窗口回调函数中,这样的话每个控件都在这个回调函数里面处理,没有分离开来,很难维护,特别当我们从builder调整设计后生成代码,这代码如果要更新,难道从回调函数的每个case分支来copy过去吗?这样很麻烦啊。 如果更改了回调函数,则很容易,只需要在创建完窗口后把更改回调函数的代码copy过去即可,很容易维护。
请问你们怎么做的?我采用这个GUI,用builder先生成框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哪里程序有问题,一定要对指定的按钮做回调重映射,也就是句柄一定要是这个按钮的,另外就是按钮的ID号没有重复吧,不可以重复。

eric,请问你们的回调函数是如何更改的?

如下内容:
关键如果是资源列表创建的话,由于每个控件的回调函数都是进入到父窗口回调函数中,这样的话每个控件都在这个回调函数里面处理,没有分离开来,很难维护,特别当我们从builder调整设计后生成代码,这代码如果要更新,难道从回调函数的每个case分支来copy过去吗?这样很麻烦啊。 如果更改了回调函数,则很容易,只需要在创建完窗口后把更改回调函数的代码copy过去即可,很容易维护。
请问你们怎么做的?我采用这个GUI,用builder先生成框架。

网友:
能看一下你自定义的回调吗,回调里不处理的消息忘记调用BUTTON本来的回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看一下你自定义的回调吗,回调里不处理的消息忘记调用BUTTON本来的回调了?

我自定义的回调和默认回调函数架构一样,只是处理信息有差别,现在我已经放弃为每个button定义回调函数了!还是在公用里处理,只是这个公用回调函数另外指派,也具有较好的维护性,至于为什么为button指派单独回调函数会清除button真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