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中断推出,那个任务执行问题

楼主(2016-02-22):
当退出中断后,不加taskYIELD, 是执行被中断的任务吗,还是会执行优先级最高的就绪任务。
加了taskYIELD 肯定是执行优先级最高的就绪任务。

网友:
不会执行高优先级任务,执行被中断的任务。

楼主:
除了 执行taskYIELD,没有其他API函数带调度器切换功能,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 执行taskYIELD,没有其他API函数带调度器切换功能,是吧?

很多的,任务通信组件里面基本都有。
OS中一般都有很多任务切换点的。使用PendSV中后,进行任务切换。
另外中断里面一定要调用以FromISR结尾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