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STM32F429使用DMA2D后,ucGUI还有必要使用MEMDEV内存设备么?

楼主(2016-02-23):
如题。。。。。
ucGUI在STM32F429上跑,开启DMA2D后,还有必要再使用ucGUI的内存设备么??
目前正在调试。。。。。。。F429开单层,RGB565或RGB888模式,跑ucGUI很爽。。。。。。。开双层就挂了。。。。。原因不明。。。。。

网友:
DMA2D是底层,开启内存设备属于上层应用,改用的时候必须用,要不窗口拖动的时候撕裂现象明显。

-------------------------------------------------------
双图层死机估计底层驱动跟UCGUI匹配好。

网友(2016-04-09):
跟你同样的现象,Layer1正常,Layer0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