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版主,请教一个RTX的问题,关于内存分配

楼主(2016-02-23):
MDK4.72自带的RTX中内存分配,貌似只是给了一个 指针地址。
现在假设,我声明内存_declare_box的大小是10个块,每个块8个字节,共80个字节。
使用_alloc_box进行分配的时候,如果我需要100个字节,这时候是否就存在不安全,这时候该怎么处理呢?  还是说不使用内存分配,直接声明一个大的数组?

网友:
内存块式的内存管理,每次申请只能申请固定大小,比如你定义的是8字节,那么每次申请就只能申请8字节。

申请任意字节大小,可以使用这个帖子里面的rt_Menory.c文件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