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MDK环境下使用FreeRtos系统出现几个任务死机,但是can接收中断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6-02-24):
最近在MDK环境下,使用NXP的1766平台,发现系统跑一段时间(时间不确定,两小时开外)会出现死机,读取系统时间出现不增加,但是CAN接收中断正常,请大侠们帮帮忙

网友:
这个不太容易找出问题的所在,只能用排除法,逐个排除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太容易找出问题的所在,只能用排除法,逐个排除是哪里的问题。

系统死机时,串口打印输出显示CAN接收中断正常,但是进入中断和退出中断的时间不增加,定格一个数值,点灯的任务也死掉,串口打印的系统节拍时间始终定格在一个数

网友:
当有打印信息时,要避免几个任务争夺资源导致死机,我曾经出现过。如果不是,只能一个任务一个任务的排除,没啥捷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有打印信息时,要避免几个任务争夺资源导致死机,我曾经出现过。如果不是,只能一个任务一个任务的排除,没啥捷径

我开了点灯、串口打印、CAN三个任务,运行4天后还会出现死机,死机时间不定,系统时间片也不走了,就是随机的死在某一个任务中,一直切换不出来其他任务!
我几个任务的中断优先级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