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F429的FMC上挂3个AD7606,想问下方法

楼主(2016-02-24):
我现在有个项目,需要用三个AD7606,我刚接触FMC,还不太熟悉,我现在有两个方案,不知道哪个好或者对不对,想请教下。
第一个方案就是如上图,将3个AD挂在NOR/SRAM区 的三个不同的区域,用FMC_NE1到FMC_NE3和一个地址线A0来控制。
其他的FMC控制信号如NWE不用

楼主:
第二方案如图,就是3个AD挂在同一个区域,共用一个FMC_NE1信号,用3个地址线来控制AD的CS端

楼主:
对于第二个方案,有一点疑虑,就是在平常不读取的时候,不知道地址线的状态是什么,如果是低电平的话,这样AD就一直处于CS为低的状态,不知道
对AD有没有影响。

楼主:
不知道老师您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案,我对这个FMC还不是很熟,刚接触,我这个项目目前只有AD挂在FMC总线上。
另外,其他没有用到的FMC信号管脚是不是可以当作普通的IO使用,如剩余的地址线、高低字节使能管脚FMC_BL0等等。

网友:
用SPI接口方式。简单方便。
不读取的时候,保持你上一次选通的地址。
不用管的管脚可以做通用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PI接口方式。简单方便。
不读取的时候,保持你上一次选通的地址。
不用管的管脚可以做通用IO。

我这需要做24通道的FFT变换,SPI的速度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