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关于UCGUI中DrawBitLine1BPP( )函数的疑惑,请指点。。。

楼主(2016-02-24):
void LCD_L0_DrawBitmap   ( int x0, int y0, int xsize, int ysize,
                                                int BitsPerPixel,   int BytesPerLine,
                                                const U8* pData, int Diff,
                                                 const LCD_PIXELINDEX* pTrans)
{
  int i;
  switch (BitsPerPixel)
  {
  case 1:
      DrawBitLine1BPP(x0, i+y0, pData, Diff, xsize, pTrans);
  break;
  case 2:
      DrawBitLine2BPP(x0, i+y0, pData, Diff, xsize, pTrans);
   break;
  case 4:
      DrawBitLine4BPP(x0, i+y0, pData, Diff, xsize, pTrans);
   break;
  case 8:
      DrawBitLine8BPP(x0, i+y0, pData, xsize, pTrans);
   break;
  case 16:
      DrawBitLine16BPP(x0, i+y0, (U16*)pData, xsize);
   break;
case 24:
    DrawBitLine24BPP(x0,i+y0,(U32)pData,xsize);
break;
  }
}
问题1:
  那个DrawBitLine1BPP()很费解,搞不懂神马地方使用它。RGB565或RGB888模式下,把它注释掉后界面上的文本都不显示了。。。。。。
我现在想把UCGUI里那些稀奇古怪的颜色模式去掉,只保留8位、16位、24位颜色模式,这样按理说就只需要DrawBitLine8BPP() 、DrawBitLine16BPP()、和DrawBitLine24BPP()对吧??

问题2:
F429外扩了一块2M字节的SRAM,型号是IS61WM102416,RGB888模式,不使用DMA2D,底层也没优化,UCGUI刷色块速度是2百多万;
使用DMA2D加速,只开一层,无缓冲区,就R2M模式下,通过DMA2D填充矩形和画横竖线,速度是1千6百多万,但这龟速还是没法跟你们的8千多万相比啊。。。。。。。
难道你们的SDRAM比我的SRAM快??

网友:
1. 不行的,单色显示要用1bpp,比如文本什么的。
2. 估计你现在的速度就是跟F407外接2MB的SRAM速度测试是一样的,实际测试读写速度是40MB/S,在我们的V5板子上面测试的。

    而SDRAM速度就很猛了,这里是速度测试结果: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836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不行的,单色显示要用1bpp,比如文本什么的。
2. 估计你现在的速度就是跟F407外接2MB的SRAM速度测试是一样的,实际测试读写速度是40MB/S,在我们的V5板子上面测试的。

而SDRAM速度就很猛了,这里是速度测试结果:http://bbs.armfly.com/read.php?tid= ..

SRAM的速度应该比SDRAM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SRAM的速度应该比SDRAM快啊

有一点忘了说了,SDRAM是32位的,是同步时钟,SRAM是16位的进行测试,异步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点忘了说了,SDRAM是32位的,是同步时钟,SRAM是16位的进行测试,异步时钟。

网友:
如果SRAM也是32位的,应该会比SDRAM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SRAM也是32位的,应该会比SDRAM快

异步SRAM不行的,异步主要是低速设备,高速设备还得同步SRAM。
SDRAM还是比SRAM要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