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AppTaskLEDStk[256/8];   什么意思

楼主(2016-02-25):
AppTaskLEDStk[256/8];   这个是教程的一个
有点不懂这个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啊~keil  右键也没有找到defination

网友:
楼主方便的话,发个这个函数所在位置的完整截图,我看下,
这个是不是这么定义的
uint64_t  AppTaskLEDStk[256/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方便的话,发个这个函数所在位置的完整截图,我看下,
这个是不是这么定义的
uint64_t  AppTaskLEDStk[256/8]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谢谢你回复~我现在搞不懂后面为啥解释是任务栈  而且这个教程之前系统配置的任务栈自定义的数目是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回复~我现在搞不懂后面为啥解释是任务栈  而且这个教程之前系统配置的任务栈自定义的数目是0

好好读下教程,有详细讲解,没有自定义的,是由系统创建的,在系统配置向导里面统一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读下教程,有详细讲解,没有自定义的,是由系统创建的,在系统配置向导里面统一配置。

对啊,在系统那个configurationwizard 设置啊  我是理解不了为什么要重新定义一个数组,而且那个数组后面的备注写的任务栈,我理解不了这个啊·教程上说是直接配置不就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在系统那个configurationwizard 设置啊  我是理解不了为什么要重新定义一个数组,而且那个数组后面的备注写的任务栈,我理解不了这个啊·教程上说是直接配置不就行了吗?

在这简单的回楼主问题
在 configuration wizard 设置的是系统缺省任务栈
也就是说如果是使用 os_sys_init 或是 os_sys_init_pro 函式,系统会自动帮你设置成这个大小

而在例程里使用的自定义的方式
所以必须先自行定义任务栈
如同 static uint64_t  AppTaskLEDStk[256/8] /* 256 byte 任务栈 */
这样才方便在呼叫 os_sys_init_user 函式时进行设置
而选择自定义的理由,教程说是为了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