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硬件定时器可以在操作系统下进行中断吗

楼主(2016-02-26):
因为需要驱动步进电机,所以必须用到硬件定时器,最大的脉冲输出频率需要到100K左右,以前都是裸奔的,但是后来又用到触摸屏加modbus所以程序框架比较大,写起来逻辑也很复杂。所以想学习下操作系统,现在我有一个最大的疑问就是,在操作系统下面,我的一些定时器的中断还可以用吗?应该怎么用和裸机有什么区别,如果可以需要看那些资料,望版主可以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100KHz的中断其实已经不适合再使用RTOS了,如果强行使用也是可以的。
如果MCU速度够快的话,可以搞搞。

楼主:
那RTOS最大可以到多少脉冲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RTOS最大可以到多少脉冲频率

可以实际测试下,应该凑合也能用。最好中断函数中的执行时间越短越好。

楼主:
那中断函数的编写和在裸机下一样吗?
这是标准的代码,我在RTOS里面也是同样这样使用吗?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2,TIM_IT_CC1)==SET)//TIM_IT_CC1    比较
{
  TIM_ClearFlag(TIM2,TIM_IT_CC1);
  /×用户代码×/
  }
}
if(TIM_GetITStatus(TIM2,TIM_IT_Update)==SET)        //溢出(TIM_GetITStatus(TIM2,TIM_IT_Update)==SET)
{
  TIM_ClearFlag(TIM2,TIM_IT_Update);                // TIM_ClearFlag(TIM2,TIM_IT_Update);
   /×用户代码×/
}
}

楼主:
那中断函数的编写和在裸机下一样吗?
这是标准的代码,我在RTOS里面也是同样这样使用吗?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2,TIM_IT_CC1)==SET)//TIM_IT_CC1    比较
{
  TIM_ClearFlag(TIM2,TIM_IT_CC1);
  /×用户代码×/
  }
if(TIM_GetITStatus(TIM2,TIM_IT_Update)==SET)        //溢出(TIM_GetITStatus(TIM2,TIM_IT_Update)==SET)
{
  TIM_ClearFlag(TIM2,TIM_IT_Update);                // TIM_ClearFlag(TIM2,TIM_IT_Update);
   /×用户代码×/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中断函数的编写和在裸机下一样吗?
这是标准的代码,我在RTOS里面也是同样这样使用吗?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

RTX中断的使用跟裸机一样的。

楼主:
谢谢版主,我先试验起来啊

网友(2016-04-25):
引用 网友B:
RTX中断的使用跟裸机一样的。

楼主,那外部中断呢?我想做一个串口外部中断,直接初始化以后,发现程序不能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那外部中断呢?我想做一个串口外部中断,直接初始化以后,发现程序不能用啊~

没问题。应该是你的程序设计问题。

网友(2017-05-21):
高频的中断,只能在中断服务程序处理事件了,靠任务是力不从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