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根据教程,然后一步一步软件仿真出现如下问题,恳请版主大神求教

楼主(2016-02-26):
为什么system and thread 这边是空的,还有就是编译没问题为什么调试发现***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FFFFFFF4 : no 'write' permission

楼主:
我试了一下版主,我所有的程序软件调试仿真都会出现这个问题,而且跑步到里面,

楼主:
什么情况啊

网友:
这个问题,我在教程里面有很详细的解释说明,一定要保证你的MDK版本RTX源码的版本匹配。

如果还不行,我也没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在教程里面有很详细的解释说明,一定要保证你的MDK版本RTX源码的版本匹配。

如果还不行,我也没辙了。

版主,哪里讲了啊~我只是看到用MDK4.74啊~不要用5,

网友:
我发的例程,mdk47x可以直接软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发的例程,mdk47x可以直接软仿

我的不能软件仿真啊~我也是装的MDK47

楼主:
谢谢版主,谢谢你回答,我自己找到问题了,就是options for target 配置的问题,还有就是map 内存地址的问题 ,希望版主以后把这个加到教程里,让更多的人看到避免浪费这么多时间~谢谢版主

网友:
怎么解决的,能详细描述下吗,我也遇到这个了

网友:
能贴一下解决方法吗,搜索了好久也没解决

楼主(2016-04-17):
引用 网友C:
能贴一下解决方法吗,搜索了好久也没解决

选择软件调试
然后改变内存池地址

楼主:
注意勾选start 那个选项